一体板,5V正常,一般在4.93V.12V在15V负载后变成13-19V之间跳。

楼主(2013-10-10):
接通电后。屏就一直闪。是保护了。更换了431.光偶。请问各位大师是哪问题?

网友:
感觉功率不够,你把前面的电容换几个试试

网友:
我到觉得是哪脱焊了~·一般是电感~

网友:
整流管、电容代换下子试试,5V没有变化应该不是光耦的问题噻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重点查PWM模块,采样反馈电路。如果是7575PS,直接换了。

网友:
431一般不要随便更换《精密稳压器》,跳变有可能是有短路或者管理芯片的周边电路问题或其本生出问题了

网友:
431为中心查找为好

网友:
顶一顶,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