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手航嘉电源HK280-22GP不能启动故障修复过程

楼主(2013-10-10):
今天闲着没事,把这电源找出来修修,先拆开看外观没痕迹。 接个60W灯泡(安全又保险)
测待机。紫色 都是8V多 立马换431 换后上电再测 都5V了
这下副电源OK了 现在触发,无输出。
待机测339 1 0.4V 2 0V 3 5V  4 2.4V 5 0.4V 6 1.3V 7 0.8V
8  0.3V 9 1V 10 5V 11 1.8V 12和13 0V 14 5V
测7500
3 0.7V 9 0.15V 10 0.15 13 0.15 其他全0
后跑线7500 发现12脚供电由339控制 只有触发后才有供电
触发后 7500测得
2 1V 5 0.25V 6 0.7V 11和12 2V 13 18V
可以看出7500内部基准5V都没 故估计7500坏  还有一般无输出前级推动管也有坏的 测前级 一个13007坏了 换上 7500暂时没换
上电触发还是不行。本人比较懒总想先整轻松的,这下没办法只有换7500了  换后触发输出各路均正常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那个灯泡上接个灯头吧,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网友:
楼主维修注意安全那 看得人都心惊肉跳的

网友:
电源现在都没价值修了吧   买个二手的才几十块钱了

网友:
厉害,看来是高手啊

网友:
HK400-22GP 双12V 400W
品牌/型号:航嘉/HK400-22GP
最大输出频率:350W-400W
额定功率:300W-350W

HK400-22GP 双12V 400W可用于各种ATX机箱。因为比普通电源稍短(约是一般电源的3/4长),当然和机箱那面的接口是标准的,所有使用绝对没问题。更由于长度略短,更有利于腾出更多空间。所以还适合那些品牌机的机箱(前后比较短),那些机箱就只能用这种电源啦。做工用料很猛,二级EMI电路齐全,带一个很大的PFC,风扇声音相当校静音好电源联想机,大家一般不会觉得机内电源声音响的吧。

航嘉电源,值得一修!

网友:
老实说水平不怎么好! 7500芯片的测量和判断就有问题,7500通常测量要点在4、8、11、12和13-15脚,这几脚是死区控制、推动输出、VCC电源脚和5V基准输出。在触发后的电压明显不对,这时就应该直接换芯片。看楼主的维修过程是既危险(灯泡引线短又没接灯头,很容易碰到) 思路又混乱(有些脚不知测来干什么)  编写的帖子的数值要有分隔,不然很难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