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板怎么换?

楼主(2013-10-10):
有两块硬盘主板一个是80G的.一个是160G,板子应该是一样的。想把80的换在160的上【160的接口坏了】,
不知道该怎么弄?不知道哪个BIOS?

网友(点评):
这种盘我太熟悉了,楼主要是换成了,你就牛B了,两种板子是不一样的。 板子号码虽然都是1335-005的板子,但是WD的L板80G和160G的是不能通用的。你仔细看你就知道上面有些元件是不一样的,图片上面的两张板

网友:
要看硬盘式哪一代的,bios必须一样

网友:
记得好像是要刷固件的。。。

网友:
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网友:
应该是8条腿的 缓过来试试 坏不了

网友:
把BIOS芯片换过去 8肢IC

网友:
在主芯片旁边

网友:
在主芯片和缓存芯片旁边 8个脚的

网友:
还要重新刷BIOS 吗!

网友:
直接8角芯片换过去就行了。。

网友:
在缓存芯片旁边的一个,8脚IC,在芯片上,会有25字样,25系列的BIOS芯片。

网友:
BIOS不一样,主芯片也不一样!能换吗?

网友:
好厉害可以这样换啊

网友:
谢谢各位了,明天去试试!

网友:
版号一样就有希望 但如果没有rom就需要工具了吧?

网友:
换好后,不识别,还敲盘!

网友A:
最后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楼主搞定了没有?

没有啊,我又把电机的驱动芯片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都不认盘了,直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