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10主板怕1-c31不加电

楼主(2013-10-10):
主板不加电  短路量了电压都正常?  真的搞不懂

网友:
好好学习好好学习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
换IO  做南桥

网友:
*脏话*,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来捞分的吧?

网友A:
LZ你也太惜字了,多打点把问题说清楚大家才好分析出主意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也太惜字了,多打点把问题说清楚大家才好分析出主意啥。

哦    下回注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谢谢了   你别说  我一换  它还真的跑马了

真的假的??~这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