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一下5V Dual的原理

楼主(2013-10-10):
待机时Q29导通,由5VSB供电。开机时Q29截止,Q6和Q36导通由VCC供电。这个5VSB和vcc的关系?场管反装的好处。

网友A:
关机时5vsb经过Q29 Q30体二管为VCCDUAL供电(不受控。保证VCCDUAL有供电),开机后ATXPOK上来后VCCDUAL应该由另一路供过来(太电流的),也为VCC供电!VCC和5vsb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
顶下吧  嘎嘎嘎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时5vsb经过Q29 Q30体二管为VCCDUAL供电(不受控。保证VCCDUAL有供电),开机后ATXPOK上来后VCCDUAL应该 ...

开机时5vsb通过场管内的二极管降压供电(用A表示),和vcc场管导通的供电叠加(用B表示),A的电压高将近5v,B的电流大有3.3v。
我认为A与B叠加后是电压随高电压,电流变大电流,最后变为VCCDUAL有5v电压,电流变大随vcc的电流。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太复杂,在待机时需要的电流较小,5VSB足够负载使用的了。开机后主板功率增加,5VSB将不堪重负,这时就要用VCC代替。场管反接是为了当VCC供电时不串扰5VSB电路,在ATX电源中5VSB与VCC是由不同电路产生,它们的纹波不一样,虽然不会像交流电那样出现相间短路,但互相干扰也是不能无视的。

网友:
我看错了,原来vcc是5v提供的我看成3.3v了,不好意思哦。

网友C:
Q29和Q30为P沟道管,待机时正12V为零,P沟道管Q29和Q30导通为VCCDUAL提供电流,当转为上电状态后,直到ATXPWROK正常产生,控制Q26,Q28翻转,使Q29和Q30关闭,正12V经R185上拉除控制Q29和Q30关闭外,同时控制Q6和Q36导通,替代5VSB为VCCDUAL提供电流,图中的VCC采用电源提供的红色线正5V,个人认为,这两个5V电压,一个紫线,一个红线,是交替工作的,不存在叠加问题,而场效应管的D级与S级本来就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Q29和Q30为P沟道管,待机时正12V为零,P沟道管Q29和Q30导通为VCCDUAL提供电流,当转为上电状态后,直到ATXP ...

分析的很透彻,我也是怎么认为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29和Q30为P沟道管,待机时正12V为零,P沟道管Q29和Q30导通为VCCDUAL提供电流,当转为上电状态后,直到ATXP ...

请问,通电后,正12V会不会被三极管拉低为0,你说的翻转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通电后,正12V会不会被三极管拉低为0,你说的翻转是什么意思。

不会拉低12V的,开机后,Q26导通,Q28的B极为低电平截止,12V经电阻给场管供电,Q29,30截止,Q6,36导通给VCCDUAL供电。所谓翻转,就是原来是导通变为截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会拉低12V的,开机后,Q26导通,Q28的B极为低电平截止,12V经电阻给场管供电,Q29,30截止,Q6,36导通给 ...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又去查了三极管开关电路的原理。如果照你这么说,Q26导通之后,5VSB的电压会被拉低为0吗?是不是开机后测5VSB的电压为0V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又去查了三极管开关电路的原理。如果照你这么说,Q26导通之后,5VSB的电压会被拉低 ...

又或者是电源一直给5VSB供电,电流时一直流动的,5VSB还是会保持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又去查了三极管开关电路的原理。如果照你这么说,Q26导通之后,5VSB的电压会被拉低 ...

Q26导通之后,5VSB的电压不会被拉低为0V(因有R208),是Q26的C极电压为低电平。

网友D:
谢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答我这个问题,感谢你的指导,真心有用。最后再问一下开机后,R208两边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答我这个问题,感谢你的指导,真心有用。最后再问一下开机后,R208两边的电压应 ...

R208两边的电压5V

网友(2015-01-03):
引用 网友C:
Q29和Q30为P沟道管,待机时正12V为零,P沟道管Q29和Q30导通为VCCDUAL提供电流,当转为上电状态后,直到ATXP ...

可以这么理解,紫色线和红色线5V在这里存在工作电流值大小区别,P沟道和N沟道场馆区别就是本身DS级输出电压方向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拉低12V的,开机后,Q26导通,Q28的B极为低电平截止,12V经电阻给场管供电,Q29,30截止,Q6,36导通给 ...

通电后拉低12V情况这个Q28 NPN型三极管本身击穿短路造成低电平导通就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或者是电源一直给5VSB供电,电流时一直流动的,5VSB还是会保持5V吗?

5VSB在主板待机和开机触发时候一直是会保持5V状态的,只不过工作电流值比较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R208两边的电压5V

R208两边的电压在开机触发后。由于Q26的饱和导通关系应该是一边5V,靠近Q26 C级那边的电压是接近于0V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太复杂,在待机时需要的电流较小,5VSB足够负载使用的了。开机后主板功率增加,5VSB将不堪重负 ...

可以这么理解,这么Q29和Q30 P沟道MOS管在主板待机时候处于饱和导通状态电压输出方向是S级输入5VDUAL,D级输出5VSB,而下面相连的Q6和Q36 N沟道场管电压输出方向却是D级输入5VDUAL,S级输出VCC5V,如果没有反接的话,就会造成VCC供电时串扰5VSB电路,即在主板待机状态下,5VSB和VCC5V供电电压就会串路,所以形成5V指示灯在待机状态下也会亮起。

网友F:
切换电路,用ATXPOK这高和低电平来控制P和N沟道场管导通截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R208两边的电压5V

是不是我搞错了,Q29待机时正12v为0,Q29是p沟道,高电平导通,而待机时g极是低电平,Q29怎么导通?

网友H:
这是个双供电转换电路,待机时只有5VSB供电,ATXPOK为低电平Q26截止Q28饱和导通,拉低Q29、30、6、36的G极,5VSB通过Q29、30的内置二极管由S极加到G极再通过Q28到地构成回路,Q29、30导通,由5VSB提供电能到VCCDUAL。同时因Q6、36内置二极管隔离了VCC的负载。当开机时+12V、VCC(+5V)供电出来,ATXPOK为高电平Q28截止输出高电平,Q29、30截止,Q6、36因G极(12V)高于S极(5V)而导通,则由VCC供电给VCCDUAL,同时因Q29、30内置二极管隔离了VCC电压串入5VSB的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是个双供电转换电路,待机时只有5VSB供电,ATXPOK为低电平Q26截止Q28饱和导通,拉低Q29、30、6、36的G极 ...

小子电路分析理解能力还可以,二极管隔离作用相当于本身单向导通,反向截止保护的性质,这里反向截止保护导通电阻可以理解成无穷大或者很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小子电路分析理解能力还可以,二极管隔离作用相当于本身单向导通,反向截止保护的性质,这里反向截止保护 ...

还小子呢!我比你大多了,我的头像是半个世纪前拍的!你算算我多大岁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我搞错了,Q29待机时正12v为0,Q29是p沟道,高电平导通,而待机时g极是低电平,Q29怎么导通?

你理解错误了,Q29在这里是个P沟道场馆,其本身性质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g极是低电平即满足本身G级导通电压小于D级输出5V电压而出现导通状态,这里的导通状态也可以理解成内部二极管的一个单向导通过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小子呢!我比你大多了,我的头像是半个世纪前拍的!你算算我多大岁数了?

不知道,这里如果Q29、30在主板待机时候击穿短路的话,即本身内部二极管也会失去隔离作用,引起DG和DS两端阻值对地短路,这时候两个P沟道场管D级输出的5VSB电压就会串流到本身G级,所以也会引起Q6和Q36G级为高电平状态出现饱和导通状态,,则由VCC供电给VCCDUAL,最后造成主板待机时候5V电压指示灯也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切换电路,用ATXPOK这高和低电平来控制P和N沟道场管导通截止,

恩,这里ATXPOK相当于主控制信号,P和N沟道场管导通截止状态在这里是通过Q28 C级相连的上拉电压12V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控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这里如果Q29、30在主板待机时候击穿短路的话,即本身内部二极管也会失去隔离作用,引起DG和DS两 ...

你的想法怪怪的!Q29、30好好的偏要假设人家坏了的后果。不过这种假设也不会引起Q6和Q36的导通,因为它俩的G极电压顶多也就是5VSB的电压,更何况是待机状态,VCC供电根本没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的想法怪怪的!Q29、30好好的偏要假设人家坏了的后果。不过这种假设也不会引起Q6和Q36的导通,因为它 ...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typeid%26typeid%3D4说错了在Q6和Q36也同时击穿情况下就会引起,这两个管子的G级导通电压是上拉12V提供的,看下这篇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185&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 ...

你是说这四个MOS管同时击穿的话,这种可能性太小了点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说这四个MOS管同时击穿的话,这种可能性太小了点儿吧?

不是在Q29,Q30正常,Q6和Q36短路击穿情况下就会引起红色5V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亮起,Q36和Q6  N沟道MOS管本身损坏的话,也会出现低电平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想法怪怪的!Q29、30好好的偏要假设人家坏了的后果。不过这种假设也不会引起Q6和Q36的导通,因为它 ...

Q6和Q36的导通满足条件应该是G级导通电压大于S级输入5V电压才行,如果在Q6和Q36在待机情况下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本身击穿短路就会引起。

网友H:
Q6和Q36在待机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因为此时+12伏电压还没有出来呢!

网友:
理论!!!不太懂

网友J:
5VDUAL为双路供电,这个图上电路的作用是待机时5VDUAL电压有5VSB提供,触发后由VCC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H:
Q6和Q36在待机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因为此时+12伏电压还没有出来呢!

说的也对,这里12V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电阻上拉工作电压,其电阻上拉作用就是为了使Q6和Q36 G级处于高电平状态,提供其 本身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5VDUAL为双路供电,这个图上电路的作用是待机时5VDUAL电压有5VSB提供,触发后由VCC提供

触发后由VCC提供主要是为了补偿5VSB工作时候引起的电流不足,防止带不动VCC5V电压相连负载设备工作。

网友:
受益非浅,分析很透澈  lz 多发点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此处只是起到一个单刀双掷开关作用

neco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2015-02-03):
VCC 是正常主电压起来后才会有,在正常S3 S5 模式下是没有电压的,所以反装是为了让电压不会通过二极管倒流。 DUAL 电压是在 S3 才会有的电压,所以这个特出模式下的电压,一般通过SIO 的电源管理引脚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