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plt-a主板cmos

楼主(2013-10-10):
主板能量 就是报cmos错误、报f1是不是bios的事啊!!

网友:
正常情况是主板电池没了~~

网友:
量测电池有无3.3V 电压  低于2.1V换,不行就刷BIOS

网友:
低于2.6V就换了,否则每次F1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可以设置一下跳过去呀

网友:
谢谢了。。。 我很赞成,继续努力吧

法兰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