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奇怪报警 求大神求解。

楼主(2013-10-10):
      今天收到客户的一台笔记本 DELL 1450的   I5机器
   客户说CPU温度会报警,也会掉电,客户说之前有让人检测过是CPU问题,过来说要直接换CPU   我拿到手之后,检测一段时间过后,   发现用鲁大师检测 插着电源温度最高也才60几℃    然后中途要是把电源拔掉,只用电池供电的时候,不久CPU 迅速上升直接80几℃ 报警!!!   报警后,再把电源插回去,等会,它温度又降到60几℃去, 然后插着电源一直都不会报警,掉电。
别人检测过说是CPU问题   就直接订了个I5的CPU过来试试, 发觉故障也是一样的,这样子就可以排除CPU问题了,  当正在困扰中的时候,  来了一台外观一样的机器DELL N4050, 测试DELL N4050的温度时候,发觉到也是那种故障, 测试温度也是插电源不报警,拔掉电源,电池供电的时候报警。 求解!

网友:
BIOS有刷过没,

网友A:
这种一般式CPU供电被拉低了    换个CPU供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式CPU供电被拉低了    换个CPU供电就好了

请问大神你有修好过嘛?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问题,你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没有遇到过,期待高手。顶一下。

网友:
这种好像没有修过,按理说不插电源会降频的没想到温度居然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