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进系统断电,求大神解....

楼主(2013-10-10):
前几天接到一台 宏基4736ZG 的笔记本,开机有时候正常,进系统没什么问题,但稍微过 2,3分钟,就会断电。本来以为是 CPU 座后面的 NEC 大电容出现滤波问题了,果断接了 6 个330 的电容上去, 结果问题依旧, 风扇很正常,通风口也很干净。 有的时候 只有进到  windowS 读条完 的时候就断电,有时候可以进到系统里面 才断电,有没有 哪位同学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到底是哪里 有问题 ??? 求解, 求大神解!!                           但是 在 CMOS 或者 PE 里面都有没一点问题,可以开机一两个小时候都没问题, 测试过。

网友:
k看看系统有没有问题,或者把光驱拔掉看看。

网友A:
换CPU试下,再者就排除温控吧

网友B:
光驱先去掉试试,要不然大电容再换几个试试

网友:
没看懂就加我QQ:467472218。包你绝杀。是一个PU13的电源转换坏了,是出1.1V电压,为显卡供电的。上次我弄了好久,才查出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感觉你电容没有换好

网友:
新问题出来了,现在进COMS过一会也断电,PE 也一样,头痛,温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电容没有换好

6只电容并一起,然后用条线 焊接在、板子上,难道哪里错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下,再者就排除温控吧

在我换了 NEC 电容后, 上其他CPU 后 看见LOGO 马上断电,上他自己的就 迟一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先去掉试试,要不然大电容再换几个试试

我现在定了一样的 NEC 贴片电容过来 。用引线 焊接在 电容上再接 板子上,可是 马上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我换了 NEC 电容后, 上其他CPU 后 看见LOGO 马上断电,上他自己的就 迟一点掉

确定电容换好后就查温控吧,把温控保护去掉看下。

网友E:
跟你讲吧! 这机器掉电 就是CPU后的大电容坏  换六个 330 上去   OK    今年修了很多了!去年都是换 东芝的大电容  今年换宏基的
  简单

网友E:
宏基的中间有两个孔! 要小心

网友:
我我觉得是温度高了,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你讲吧! 这机器掉电 就是CPU后的大电容坏  换六个 330 上去   OK    今年修了很多了!去年都是换 东芝的 ...

我换了两组了 ,都断电啊 ,现在头痛死了

网友F:
再看一下,cpu上管下管发正常不?

网友:
一般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看一下,cpu上管下管发正常不?

好吧,谢谢 ,问题已解决,是这个 NEC 电容的问题,不过我是换了一共三组 6个330的电容上去,现在已经稳定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宏基的中间有两个孔! 要小心

好吧,谢谢 ,问题已解决,是这个 NEC 电容的问题,不过我是换了一共三组 6个330的电容上去,现在已经稳定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电容没有换好

好吧,谢谢 ,问题已解决,是这个 NEC 电容的问题,不过我是换了一共三组 6个330的电容上去,现在已经稳定了,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