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19V产生的原理

楼主(2013-10-10):
请教一下,这个19V产生的原理

网友:
图上标的19V?还是哪里的19V?  话说那个不是供电吗····

网友:
交流成分电感升压,整流,类似开关电源

网友:
没头没尾的,看不芯片

网友A:
感应电压经过二极管整流得到19V?

网友:
我也是初学,看不太明白,学习中

网友:
19V是输出的吧

网友B:
这是个升压的吧,,类似于6232的升压。

网友:
哥们,你图示的19V是输入电压啊,如何让大家给你分析19V的产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升压的吧,,类似于6232的升压。

我知道是升压,我是想知道他的原理

网友:
是输出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压经过二极管整流得到19V?

可以解析一下感应电压的原理吗

网友:
真没看懂啊

网友D:
不是这样看的,这个19v是从公共点送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看的,这个19v是从公共点送过来的,

如何作用呢?请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解析一下感应电压的原理吗

电感次级感应产生电动势,这是电感和变压器的特性,你说的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次级感应产生电动势,这是电感和变压器的特性,你说的什么原理?

怎么我看,像是一个升压电容,LX5方波过来之后产生两次升压

网友:
变压器升压后整流滤波后变为15V左右。

网友:
那个互绕电感就相当于变压器了,整流输出19v

网友:
这和液晶显示器里的有点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