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关于PG信号问题。

楼主(2013-10-10):
手头上维修的一个电源各组电压基本正常,唯独PG(POWER GOOD)这一组电压有5V,正常吗?测量其他好的电源才0.07V多一点,现在怀疑是PG信号电压问题,特请各位老鸟帮忙分析一下,因为PG的问题从修电源来还没见到过。

网友:
看看高压端的大电容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其它各组电压输出基本正常,唯独PG这一组电压有5v,5v电压应该是正常的。这个PG5V电源好信号,在短接绿黑线时,大约要比各组主电源延时300毫秒左右(不同的电源大概100毫秒至500毫秒)的时间才出现这个5V电压,如果延时不准确,主板会启动不了或出现一些其它故障。如果用仪器测量的话,比较准确的是用双踪示波器,用比较替换就很简单了,用一个已知的好电源就解决问题了。(有些主板的设计是不会用到ATX电源这个PG信号的,实际上主板上是悬空的,用主板的芯片电路来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它各组电压输出基本正常,唯独PG这一组电压有5v,5v电压应该是正常的。这个PG5V电源好信号,在短接 ...

如果是PG信号延时问题又要如何解决,我有一块主动PFC的电源PG信号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G信号延时问题又要如何解决,我有一块主动PFC的电源PG信号有问题。

     如果是PG信号延时问题,找到该电源的具体延时电路,处理就行了,一般用RC电阻和电容来确实延时时间。要准确知道是不是PG延时电路的问题,延时是否准确,最好是用双踪示波器,是比较直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G信号延时问题,找到该电源的具体延时电路,处理就行了,一般用RC电阻和电容来确实延时时间。 ...

能不能介绍个双踪示波器,我用的是老式的教学用的示波器老掉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介绍个双踪示波器,我用的是老式的教学用的示波器老掉牙了。

      不过先声明,我不是打广告和推销的。 就在讯维网商城里就有数字示波器卖。我看有国产的普源数字示波器,一般来说,国产算普源的比较好,示波器方面的资料网上也非常多,多得眼花。你可以在讯维网论坛里可以向高手们咨询咨询。看来,现在搞电子维修,示波器已成为基本的测量工具了。
       供参考,

网友C:
楼主说的不明了。到底是atx电源问题,还是主板接上atx电源后pg问题,说的模棱两可。是电源问题就修电源,主板问题就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不明了。到底是atx电源问题,还是主板接上atx电源后pg问题,说的模棱两可。是电源问题就修 ...

我标题都注明ATX电源,那就是电源上的PG信号有问题啊,至于测量到0.07V的那块电源已经确认是坏掉的了,PG电压有5V才是正常的,现在已经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