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D单桥主板上电时序的详细解释

楼主(2013-10-10):
因为AMD的主板和CPU都很便宜,所以我们这的电子城装机,用的AMD主板的偏多,现在我手头,有个10多块AMD单桥的板子,有好的也有坏的,自从学习主板维修,就想拿他们来修修,在网上找了好久关于AMD单桥的资料,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全面的,所以就转发了下来,相信很多人也有对这种主板的困惑。此文为转载,在这里,谢谢这位热心的网友。
3个待机条件:
1、桥需要得到待机电压:3.3V,1.5V/1.2V
2、25M起振
注:NV的RTC电路,一般不会导致时序故障,都可以出CPURST#
3、PWRGD-SB(即INTEL芯片组的RSMRST#),通知南桥待机电压OK,一般从IO发给桥,也有从其它芯片发给桥的
                                   此时,待机完成
3个触发电路
4、PWRBTN#-------触发开关,开关进IO,IO发给南桥
5、南桥收到PWRBTN#后,首先发出SLP--S5#,一般去开启内存供电,OK后,返回MEM-VLD给南桥,南桥收到MEM-VLD后才会发出SLP--S3#.(大多数厂家,都是把SLP--S5#直接连接到MEM--VLD,当SLP--S5#发出去的同时,返回MEM-VLD给南桥,使南桥认为内存供电已开启),随后便发出SLP--S3#
6、IO收到SLP--S3#,发出PS--ON#,拉低绿线,电源开工。
NV和INTEL的上电对比:多了个25M,多了MEN--VLD,少了个RTC电路(多数NV的RTC电路都不会导致不上电)
                    绿线拉低后,发出各路供电..................
7、电源发出ATXPWRGD.一般会发给IO,IO发出PWRGD给南桥
8、南桥收到此PWRGD后,发出CPUVDD-EN给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去开启CPU供电。CPU供电将会产生........
9、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工作后,返回CPU-VLD信号(相当于INTEL的VRMPWRGD)给南桥的CPU-VLD脚,告知南桥CPU供电已经正常发出。
10、南桥得到了CPU-VLD后,表示CPU主供电正常,接着南桥发出HTVDD--EN去开启总线供电(通过俩个三极管去控制总线供电的运放)
11、总线供电开启,产生HT1.2V
12、1.2V经过2个三极管的转换后,返回HT--VLD信号给桥,表示总线供电已经正常。
                              此时,全板供电结束。
13、单桥:发出CPUPWRGD和PCIRST#以及CPURST#
13、双桥:南桥发出PCIRST#给各个设备,还发出HTMCPPWRGD/HTMCPRST#给北桥.接着北桥读取BIOS信息,然后发出CPURST#和CPUPWRGD

NVIDIA芯片组(时序部分)常见故障检修:
1、不通电-------->①检查3Vsb(A14脚) ②25M(待机时测1.5V左右) ③PWRGD-SB(查图纸) ④触发电路(开关跑线到IO,换IO,绿线跑线到IO.....) ⑤MEM--VLD(查图纸)
2、无内存供电/桥供电------->查供电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3、无CPU供电------>检查CPUVDD--EN,若无,查桥的PWRGD和桥供电。(桥得到PWRGD才会发出CPUVDD--EN,桥供电也要正常)
PWRGD------一般是在IO的脚上查,ITE的IO是32脚或78脚----3.3V,
4、无总线供电----->查CPU--VLD是否正常送达南桥,查HTVDD--EN是否是高电平
CPUVDD--EN-------测量点在电源芯片的EN脚!   CUP--VLD-------测量点在电源芯片的PG脚!
HTVDD--EN------测量点:①从总线供电的场管控制极跑线,找到运放 ②从运放的+极跑线,找到2个三极管 ③三极管的B极就是HTVDD--EN!
总线供电正常后,经过三极管转换后,给南桥的HT--VLD提供高电平!
HT--VLD测量点:一个表笔接总线供电场管的S极,另一个表笔接南桥旁边的三极管(俩个挨在一起)旁边的电阻,通了,继续。。。。另一个三极管的C极就是进入桥的HT--VLD.
5、无复位-------->查HT--VLD有没有正常送达南桥,1.5VSB是否正常(1.5VSB/1.2VSB----待机时,在南桥旁边所有的电容都测一下,找这个电压)
6、NV双桥主板有PCIRST#,没CPURST#CPUPWRGD------>查北桥是否空焊,BIOS工作条件,刷BIOS。
7、关机无法断电------>根据时序,逆向检查。一般为HT--VLD, HTVDD--EN, CPUVDD--EN 电路故障。

 会员1550154300鑫豆2024-12-26 00:42

网友A:
待机是32.768KHz的晶振吧!

网友:
25是时钟吧

网友:
这个图哪来的啊?~
有没有全一点的啊?

网友:
楼主总结很详细,而且还有维修思路,有些故障检测思路说的很明确,amd总线供电在cpu供电之后这个和intel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是32.768KHz的晶振吧!

NV的桥有两个晶振,25M和32.768K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给我这菜鸟上了一课   谢谢了    之前接触的英特尔时序比较多   现在突然接触到这中桥有点晕了

网友:
找了好久,非常感谢楼主。期待更多的上电时序。

网友:
两25的一32.768

网友:
怎么感觉好熟悉,,,,

网友:
谢谢楼主,好资料啊!!很有用

网友(2014-06-13):
这个对于我们这些菜鸟太有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V的桥有两个晶振,25M和32.768K

25M才是上电的条件吧    32.768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M才是上电的条件吧    32.768不是吧

32.768K不会引起不上电,但会造成不跑码

网友(2014-07-25):
路过,向爱总结的同行学习!

网友(2014-10-28):
楼主有没有AMD双桥芯片组   AMD时序》?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  感谢LZ

网友:
正需要,一直在找AMD的上电时序

网友:
这真的是精华

网友:
楼主,看你上面写的时序恐怕是NV+AMD平台的时序吧~NV芯片组RTC电路有问题不会导致不触发,但会导致不跑码或者档CF代码~

网友:
好,AMD双桥呢?

网友:
这时序还要多看看几遍才可以理解 AMD的上电时序是 不是有 先有内存供电 在CPU然后桥 在总线 这是供电完全的部分后面的时钟和复位还不是很清楚比较模糊

网友:
这种板不太多,但也懂,不然是瞎捣鼓。

网友:
不错不错/ 开机电源路

网友:
,哈哈 ,突然看到这么好的东西,看了两遍了。

网友(2014-11-28):
感谢楼主 嘿嘿 找了很久了

网友:
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分享  加油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精品呀,学习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小白来了围观学习,希望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  很强大啊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

网友:
一万个好!

网友(2017-05-31):
很赞的学习资料,已收藏,无法加分只能赞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