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58 待机正常 电流0.3 不开机

楼主(2013-10-10):
福利来了 收到一台r458机器 待机0.019 按开关电流跑到0.35安开机无显 测试各供电都出来  跟往常一样上讯维 找找  果然有差不多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8782 我用表笔点晶振 果然电流也上去了 跑到1.1a左右不动 屏无显   看下帖子楼主最后放弃了  又看到一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8498-1-1.html 问题也基本差不多 这个刷bios好了       赶紧刷了个bios 干 问题依旧 心凉了 想想应该是rtc电路有问题吧 找个图纸果然发现问题 直接不插电源 量测cmos电池供电 找到相关电路量测到一电阻一端有3.1v 一端接电容无电压 直接扣掉小电容 电压有了 插电开机电流上去了 接屏开机  居然也是小电容短路
希望能帮到你们
板号 BA41-00926A

估计是这2颗当中的一颗 没点位图

方便大家直接扣

网友:
LZ过细,很快找到问题!学习中。。。

网友:
思维很快。捡钱了。朋友。

网友:
确实是福利了

网友:
思维很快···········

网友:
确实很不错呀

网友:
0.35V电压就全出来啦!这电压看像不过CPU

0.35A是不像到CPU了啊、

网友:
如果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都已经加电了,会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RTC短路  也能上电吗?

网友:
学习了  估计是我该换板了

网友:
想不通 短路了 还可以上电

网友:
南桥边的小滤波电容也不引起电流0.4左右

网友:
修板光有理伦是不行的 有的问题是用理论没法解释 rtc有问题确实会不加电 此板加能加电 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偏低 表笔碰32.768电流变大还是不开机 论坛里有几个相似问题 你们可能有机会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