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X U6键盘怎么拆,求助

楼主(2013-10-10):
三星300E4X U6键盘怎么拆,在线等,求知道的大大告知一下.
三星

网友:
自已顶吧111111111111

网友:
这款机器的键盘要拆机D壳后去除主板后才可以拆 嵌入式的键盘

网友(2013-11-11):
先拆D壳下来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先拆D壳,去主板,不过最好直接换整个C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