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3-10-10):
刚刚接到这台机器,上电大电流,vin短路为CPU供电MOS坏,更换后开机正常,再开机无显示电流上不去,0.8a左右

网友:
更换CPU试、这样的机子只有CPU上管击穿了CPU多半保不住

网友:
CPU芯片 条件查了吗·  有没有发出时钟信号··

网友:
CPU条件也查了,都好,没有找到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