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不知名的杂牌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3-10-10):
板号x1C MB REV1 . O    CL-2 94V-0
一大早 客户拿到店里说机器开着没动,等玩的时候一看关机,然后开机说不显示,接到笔记本排除外设问题拆机检测,查待机电流0.03正常,接通电源3v5v也有 短接开关亮机 心想这不OK? 脑子刚闪过  就掉电关机了 测主板内存电压 和cpu电压都没有 请大侠们帮帮忙 该怎么修?现在放的时间越长 开机正常亮机的时间就长,,难道是哪一个小元件坏了 没有思路 可惜呀,找不到这块板的电路图

网友:
同问  我也 很想知道

网友A:
示波器看看那里掉电的 放多久啊 有可能是温控吗

网友B:
杂牌笔记本??  什么牌子的发出来看看     刚帮你找了一下这个版号   没找到相应图纸。

网友:
就是不接电源的情况下  放的时间越长 再开机亮机的时间就长,为什么是温控?如果是温控 怎么查?这个板子很小的 cpu好像是集成到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笔记本??  什么牌子的发出来看看     刚帮你找了一下这个版号   没找到相应图纸。

ABCD壳全部是白色 没有型号 上面只写着便携式笔记本  主板连外置VGA接口 都没有 就有两个USB 我要不发个图片 你帮我看看

网友C:
山寨本那个黑色的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笔记本??  什么牌子的发出来看看     刚帮你找了一下这个版号   没找到相应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本那个黑色的桥爱坏

黑色的 是南桥 bga封装的 要不用风桥加热下?

网友D:
楼主查下温控芯片。或开机用软件测下温度是多少。看到多少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查下温控芯片。或开机用软件测下温度是多少。看到多少就关机

他的情况和我的一样 也是掉电后 待机电流0.03A 是温控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啊  温控

网友:
去迅维学习吧,你这盲修,只能扩大故障,最后导致换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看那里掉电的 放多久啊 有可能是温控吗

如何用示波器看哪里掉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何用示波器看哪里掉电呢?

  你不知道吗  掉电是有顺序的  没有图纸就不好测试了  s3 s4  就可以啊 看谁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吗  掉电是有顺序的  没有图纸就不好测试了  s3 s4  就可以啊 看谁先掉

平时只注重上电时序,掉电时序没怎么想过。不过就是s3 s4,只有一支探针,怎么判断谁先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