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光纤猫无线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10):
求电信光纤猫无线设置方法,打开了设置网页不让保存设置,求解

网友:
你用的是无线猫。
无线猫是电信定制的,被阉割了无线路由功能,要经过破解才能实现无线路由功能,并且每个省每个市设置各有不同.暂且试下下面方吧.获得超级管理员账号密码,首先电脑连接光猫,这就不用我说了吧。
1.查看网关,打开命令提示符,
XP用户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
win7用户同上,要是找不到运行,请开始-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
2.在命令提示符里输入
telnet 192.168.1.1 回车
root 回车
admin 回车
shell 回车
cd /mnt/jffs2
(vi /mnt/jffs2/hw_ctree.xml 回车)回车,屏幕无明显变化,
' D" I o% a) Q! `) q继续键入
grep telecomadmin hw_ctree.xml
回车
(这时候出来很多英文,账号密码已经在里面了,我们可以查找一下。
键入/telecomadmin 回车(我这账号已经改成admin了,所以输入的是/admin)
OK
图示:略 )UserName="XXX"。XXX即为用户名
Password="XXX"。此处为密码
附上修改密码技巧:找到要修改的地方,用方向键把光标移动到要修改地方,按一下键盘上面小写的s,就可以使用删除键或者是输入要输入的内容,修改好后,特别要注意:一定要按一下键盘上面的ESC键,退出s键修改命令,以后其它的修改也要如此。输入冒号加x(:x)保存当前文件并退出。

记好账号密码,开始第二步。
1.用U盘备份一下配置文件
打开浏览器,地址栏键入网关192.168.1.1 用刚刚得到的用户名密码登陆
把U盘插入猫侧面USB口处,在管理-设备管理-USB 备份配置里面备份初始配置2.点击网络,宽带设置,第四项,“4_INTERNET_R_VID_1261”,把第四选项打钩,同时下面会有默认的设置参数。
请记下LAN ID参数与组播VLAN ID参数(或者截一张图保存),然后删除,再新建一个相同的链接,在链接类型中选择路由,把刚记下的组播VLAN ID填上(每个地区的都不一样,必须填上你刚记下的),下面填写上网的用户名与密码。
应用后,你就可以在网络-路由设置里打开路由功能,可以同时支持家里的几台电脑同时上网了,省去了再接路由的麻烦。
有需要也可以打开无线WIFI(最好设置个WIFI密码),你的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就可以在你家无线上网了。

网友:
楼上正解,试试吧

网友:
我们这都是电信猫  不带无线的

网友:
我们这都是电信猫

网友:
楼上说的原理绝对正确,不过好像电信有多种不同的定制机器,你可以根据你用的那款机器型号上网搜索设置方法,过程跟楼上可能有点差异,有的定制机器可以直接通过网页设置,不需要TELNET

网友:
破解电信e家所赠送的中兴ZXDSL 531B无线猫路由功能.电信对这个无线猫的路由功能做了限制. 一、 进入路由器 (这步可要不可要,如果你的本地连接已经连接上了就不用了。) 1、把网线先接上一台电脑,设本地连接的属性里的常规里的TCP/IP属性, 设IP地址:192.168.1.2 子关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 首选DNS服务器:202.96.134.133也可以是192.168.1.1 操作方法:右键点击网上邻居选择“属性” 再点右键点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双击“协议 (TCP/IP)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键入IP点确定就可以了! 二: 升级ZXDSL 531BII的固件版本软件版本:ZXDSL 531BIIV2.2.3a_E17,如果你的固件版本过低,请升级下固件最好。 (电信目前送的猫默认固件zxdsl531biiv2.2.1c_e17,建议升级下) 固件网上有点难下载到,我就提供一个网络上的下载:http://skythanks.blog.51cto.com/attachment/200711/6996_1195202435.zip 注:下载后需解压,但只用解压一次,解压后的格式和压缩的格式很象,不要被误导! 三: 以连州(清远地区)电信为例,请自行修改各地VPI / VCI值。 登陆ZXDSL531B (默认192.168.1.1,账号:admin、密码:admin) ,进入WEB页面。 http://192.168.1.1/webconfig/quick/quickConfirm.html?pageAction=quick&vpi=8&vci=81&scat=UBR&scr=0&pcr=0&mbs=0&accessmode=pppoe&encap=llc&iptype=dhcp&dnstype=autoDNS&nat_enable=true&bundleMode=bundleDisablede0_enable=0e1_enable=0e2_enable=0e3_enable=0&wlan_enable=0&usb_enable=0eIpAddress=192.168.1.1eSubnetMask=255.255.255.0&lanMtu=1500&dhcpserver=dhcpDisabled&virtual_Ip=false 红色标示的数字就是在下面各地VPI / VCI值找!复制以上到地址栏,按“回车”。 出现以下参数修改WEB页面:  (23.31 KB) 电信E8赠送的中兴ZXDSL 531B无线猫路由功能破解秘笈(附:各地VPI / VCI值) 2008-7-4 22:59 点下面的“应用”,等上几秒。出现提示“错误”的WEB页面,不理他。在地址栏再次输入: http://192.168.1.1进入WEB,点“配置”中的“广域网络”,看到已经有一条“pppoe_8_35”的连接了。 (复制以下地址到地址栏按回车进行连接)红色标示的数字自行修改 http://192.168.1.1/webconfig/wan/manual.html?pageAction=edit&editIntf=pppoe_8_81&vpi=8&vci=81&scat=UBR&scr=0&pcr=0&mbs=0&ServiceTypeIndex=0&accessmode=pppoe&encap=llc 红色标示的数字(自行修改)就是在下面各地VPI / VCI值找!复制以上到地址栏,按“回车”。出现广域网络连接配置的设置页面:  (19.67 KB) 电信E8赠送的中兴ZXDSL 531B无线猫路由功能破解秘笈(附:各地VPI / VCI值) 2008-7-4 22:59 点“下一步>”  (20.71 KB) 电信E8赠送的中兴ZXDSL 531B无线猫路由功能破解秘笈(附:各地VPI / VCI值) 2008-7-4 22:59 点“下一步>”  (22.27 KB) 电信E8赠送的中兴ZXDSL 531B无线猫路由功能破解秘笈(附:各地VPI / VCI值) 2008-7-4 22:59 点下面的“应用”,出现的WEB页面显示 “pppoe_8_38”已经连接上了。   在地址栏再次输入: http://192.168.1.1 进入WEB,点“系统”中的“复位和重启”,在出现的页面里点下“重启”,90秒后,设备重启完成。再等上2~3分钟的时间,(你不要动的哦!)   你的 ZXDSL531B 路由成功开启。  (19.97 KB) 电信E8赠送的中兴ZXDSL 531B无线猫路由功能破解秘笈(附:各地VPI / VCI值) 2008-7-4 22:59 我就是这样子让我每次上网不用再手动连接网络了,(*^__^*) 嘻嘻…… 以上是以连州电信为例,请自行修改各地VPI / VCI值。 以下是各地区的VPI / VCI值: 地点 电信VPI/VCI 网通VPI/VCI 铁通VPI/VCI DNS 黑龙江-哈尔滨 VPI/VCI:8/35 VPI/VCI:0/35 DNS: 佳木斯 VPI/VCI:0/35 VPI/VCI:8/35 DNS: 齐齐哈尔市 VPI/VCI:0/35 DNS: 绥化市 VPI/VCI:0/35 DNS: 鸡西市 VPI/VCI:0/35 DNS: 肇东市 VPI/VCI:0/35 DNS: 大庆 VPI/VCI:0/35 DNS: 吉林-吉林 VPI/VCI:0/38 DNS:202.98.0.68 长春 VPI/VCI:8/35 VPI/VCI:8/35 辽宁-沈阳 VPI/VCI:0/35 VPI/VCI:8/35 DNS:202.96.64.68 抚顺 VPI/VCI:8/32 DNS:210.52.149.2 锦州 VPI/VCI:8/81 DNS: 葫芦岛 VPI/VCI:8/81 DNS: 营口 VPI/VCI:8/81 DNS: 大连 VPI/VCI:8/35 DNS:202.96.69.38 浙江-杭州 VPI/VCI:8/35 VPI/VCI:8/35 DNS:202.101.172.35 宁波 VPI/VCI:8/35 VPI/VCI:8/35 DNS:202.96.104.15 台州 VPI/VCI:8/81 DNS:202.101.172.37 州 VPI/VCI:8/81 DNS:202.101.172.35 温州 VPI/VCI:8/35 DNS:202.96.104.16 嘉善 VPI/VCI:8/35 DNS:202.101.172.36 嘉兴 VPI/VCI:8/35 DNS:202.101.172.36 丽水 VPI/VCI:8/81 DNS:202.101.172.37 绍兴 VPI/VCI:8/81 DNS:202.96.104.18 北京-北京 VPI/VCI:0/35 VPI/VCI:8/35 DNS:202.106.196.152 广东-梅州 VPI/VCI:8/35 DNS:202.96.128.143 阳江 VPI/VCI:8/35 DNS: 肇庆网通 VPI/VCI:0/40 DNS: 揭阳 VPI/VCI:8/81 DNS: 福清 VPI/VCI:0/200 DNS: 汕头 VPI/VCI:0/35 DNS: 惠州 VPI/VCI:0/100 DNS:202.96.134.133 南海 VPI/VCI:0/100 DNS:202.96.128.68 中山 VPI/VCI:0/100 VPI/VCI:8/81 DNS:202.96.128.68 佛山 VPI/VCI:8/35 DNS:202.96.128.68 白云、海珠区 VPI/VCI:0/35 DNS:61.144.56.101 江门 VPI/VCI:0/100 DNS:202.96.128.68 河源 VPI/VCI:8/81 DNS: 珠海 VPI/VCI:8/35 DNS: 清远 VPI/VCI:8/81 DNS: 茂名 VPI/VCI:8/35 DNS: 顺德 VPI/VCI:8/81 DNS: 云浮 VPI/VCI:0/35 DNS: 斗门 VPI/VCI:0/100 DNS: 增城 VPI/VCI:0/35 DNS: 东莞 VPI/VCI:8/35 DNS: 惠东 VPI/VCI:0/100 DNS: 深圳 VPI/VCI:0/35 DNS:202.96.134.133 汕尾 VPI/VCI:0/35 DNS: 从化 VPI/VCI:8/35 DNS:202.96.128.68 花都 VPI/VCI:8/35 DNS: 肇庆 VPI/VCI:8/81 DNS:202.96.128.68 湛江 VPI/VCI:0/80 DNS: 广州 VPI/VCI:8/35 DNS:61.144.56.100 重庆-重庆 VPI/VCI:8/35 VPI/VCI:0/35 DNS: 万州 VPI/VCI:0/32 福建-福州 VPI/VCI:0/200 DNS:202.101.98.55 厦门 VPI/VCI:8/35 DNS:202.101.107.55 漳州 VPI/VCI:0/35 DNS:202.101.113.55 龙岩 VPI/VCI:0/35 DNS:202.101.113.55 南平 VPI/VCI:0/35 DNS:202.101.115.55 泉州 VPI/VCI:8/35 DNS:202.101.107.55 莆田 VPI/VCI:0/67 DNS:202.101.98.55 永定 VPI/VCI:0/35 DNS:202.101.98.55 三明 VPI/VCI:0/100 DNS:202.101.114.55 福清 VPI/VCI:0/35 DNS:202.101.107.55 上海-莆东 VPI/VCI:0/32 DNS:202.96.209.6 上海-嘉定 VPI/VCI:0/35 DNS:202.96.209.6 上海 VPI/VCI:8/81 DNS:202.96.209.6 天津-天津 VPI/VCI:0/35 VPI/VCI:0/35 DNS:202.99.96.68 新疆-乌鲁木齐 VPI/VCI:0/32 VPI/VCI:0/32 VPI/VCI:8/35 DNS:61.128.99.133 山东-菏泽 VPI/VCI:0/40 DNS:202.102.137.68 淄博 VPI/VCI:8/81 DNS:202.102.137.68 德州 VPI/VCI:8/81 DNS:202.102.152.3 威海 VPI/VCI:0/32 DNS:202.102.152.3 滨州 VPI/VCI:0/40 DNS: 枣庄 VPI/VCI:8/81 VPI/VCI:8/31 DNS: 临沂 VPI/VCI:8/31 DNS: 高密 VPI/VCI:8/81 DNS: 济宁 VPI/VCI:8/81 DNS: 潍坊 VPI/VCI:8/81 DNS: 昌邑 VPI/VCI:8/81 DNS: 青岛 VPI/VCI:8/35 DNS: 青岛城阳 VPI/VCI:0/33 DNS: 青岛李沧 VPI/VCI:0/33 DNS: 冠县 VPI/VCI:0/40 DNS: 东营 VPI/VCI:8/88 DNS: 江西-南昌 VPI/VCI:0/35 DNS: 樟州 VPI/VCI:0/35 DNS: 赣州 VPI/VCI:0/35 DNS:218.87.132.1 宜春 VPI/VCI:0/35 DNS: 萍乡 VPI/VCI:0/35 DNS: 内蒙古-赤峰 VPI/VCI:8/35 DNS:202.99.224.68 呼伦贝尔 VPI/VCI:8/35 DNS: 通辽 VPI/VCI:8/81 DNS: 西藏-拉萨 VPI/VCI:8/81 DNS:219.151.32.66 陕西-咸阳 VPI/VCI:8/81 DNS: 西安 VPI/VCI:8/35 DNS: 宝鸡 VPI/VCI:0/35 DNS: 榆林 VPI/VCI:0/35 DNS: 湖南-长沙 VPI/VCI:0/35 DNS:202.103.96.68 娄底 VPI/VCI:8/81 DNS:202.103.88.3 株洲 VPI/VCI:8/81 DNS:202.103.100.100 岳阳 VPI/VCI:8/81 DNS: 郴州 VPI/VCI:0/35 DNS: 吉首 VPI/VCI:0/35 张家界 VPI/VCI:0/35 桃江 VPI/VCI:8/81 DNS:202.103.8.81 衡阳 VPI/VCI:0/35 DNS:202.103.102.3 湖北-武汉 VPI/VCI:0/32 DNS:202.103.24.68 三峡 VPI/VCI:0/33 襄樊 VPI/VCI:0/35 DNS:202.103.44.5 荆门京山县 VPI/VCI:8/81 武昌 VPI/VCI:0/30 荆州 VPI/VCI:0/33 宜昌 VPI/VCI:0/35 黄冈 VPI/VCI:8/81 十堰 VPI/VCI:0/35 四川-成都 VPI/VCI:1/31 DNS:202.98.96.68 绵阳 VPI/VCI:0/32 DNS:202.97.7.17 自贡 VPI/VCI:0/35 DNS:61.139.2.69 乐山 VPI/VCI:0/35 雅安 VPI/VCI:8/81 阿坝洲 VPI/VCI:8/35 攀枝花 VPI/VCI:8/35 南充 VPI/VCI:0/35 内江 VPI/VCI:8/35 宜宾 VPI/VCI:0/35 资阳 VPI/VCI:8/35 江苏-南京 VPI/VCI:8/35 DNS:202.102.24.35 苏州 VPI/VCI:8/35 DNS:202.102.14.141 南通 VPI/VCI:0/100 DNS:61.147.7.1 镇江 VPI/VCI:8/35 DNS:202.102.4.41 无锡 VPI/VCI:0/100 DNS:202.102.2.141 常州 VPI/VCI:8/35 DNS:202.102.3.141 淮安 VPI/VCI:8/35 DNS:202.102.10.141 徐州 VPI/VCI:8/35 VPI/VCI:0/35 江阴 VPI/VCI:0/100 常熟 VPI/VCI:0/32 盐城 VPI/VCI:0/100 宿迁 VPI/VCI:8/35 特区-香港 DNS:205.252.144.228 澳门 DNS:202.175.3.8 台湾 ------ 安徽-合肥 VPI/VCI:0/35 DNS:202.102.192.68 安庆 VPI/VCI:8/35 DNS:202.12.201.132 宣城 VPI/VCI:8/35 蚌埠 VPI/VCI:8/81 广西-河池 VPI/VCI:0/35 南宁 VPI/VCI:0/35 DNS:202.103.225.68 柳州 VPI/VCI:0/35 DNS:202.103.225.68 梧州 VPI/VCI:0/35 DNS:202.103.224.68 玉林 VPI/VCI:0/35 DNS:202.102.224.68 河北-石家庄 VPI/VCI:0/35 DNS:202.99.160.99 秦皇岛 VPI/VCI:0/35 DNS:202.99.160.99 沧州 VPI/VCI:0/35 保定 VPI/VCI:0/100 唐山 VPI/VCI:0/35 邢台 VPI/VCI:8/81 河南-安阳 VPI/VCI:8/81 VPI/VCI:0/35 DNS:202.102.224.68 濮阳 VPI/VCI:0/35 VPI/VCI:0/35 DNS:202.102.224.68 驻马店 VPI/VCI:0/35 VPI/VCI:0/35 DNS:202.102.224.68 中原油田 VPI/VCI:8/81 VPI/VCI:0/35 焦作 VPI/VCI:0/35 VPI/VCI:0/35 202.102.227.68 宁夏-银川 VPI/VCI:8/35 DNS:202.100.128.68 山西-大同 VPI/VCI:0/32 运城 VPI/VCI:0/32 吕梁 VPI/VCI:8/81 青海-西宁 VPI/VCI:0/35 DNS:202.100.128.68 甘肃-兰州 VPI/VCI:0/32 天水 VPI/VCI:0/32 张掖 VPI/VCI:0/32 云南-昆明 VPI/VCI:0/35 VPI/VCI:0/32 DNS:202.98.160.68 普洱 VPI/VCI:0/35 DNS:61.166.150.101 海南-海口 VPI/VCI:0/35 贵州-贵阳 VPI/VCI:0/35 六盘水 VPI/VCI:0/35 DNS:202.98.198.168 遵义 VPI/VCI:0/35 在上面地址里用红色标示的数字就是在这里找!声明请特别注意各地VPI / VCI值都有所不同,以上提供的各地VPI / VCI值不一定还在使用,说不定当地的VPI / VCI值已有所改变,如果设置不成功,请找到正确的当地VPI / VCI值。之前有人说按我以上的方法不成功,大致上都应该是错在VPI / VCI值上。因为以上的我提供的各地VPI / VCI值也是来源于网络,破解电信e家所赠送的中兴ZXDSL 531B无线猫路由功能技术帖。  (20.02 KB) 电信E8赠送的中兴ZXDSL 531B无线猫路由功能破解秘笈(附:各地VPI / VCI值)

网友(2014-11-01):
我的 电信光纤猫  有无线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都是电信猫

高手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