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G i7独显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10-10):
板号是Q5WVH LA7912P REV:1.0,i7独立显卡的,待机0.007,开机跑到1.7左右停下来,接不接内存都差不多电流,
用内存测试卡只有几个灯很亮,不知道是否正常?2个BIOS(25L8005,25Q32)都刷过一样,请师兄们分析一下,谢谢你~

网友(点评):
显卡问题。去掉独立显卡,就用集显应该可以亮机

网友:
看内存上的线路有短路和断开的线没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acer I7的没怎么遇到过啊

网友A:
灯是否正常找个同样DDR3的板子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是用示波器打一下AD线上有没有波形  或是飞个代码卡看到底跑到那里来了
]

网友:
电流不变,应该都没过内存,你抓抓内存波形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对地阻止不一样灯的亮度也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是否正常找个同样DDR3的板子对比下就知道了

饼老师,此法可否应用于带灯座cpu假负载——同一平台的测试灯座适合其对应的任何芯片组吗?

网友:
内存测试卡没这种芯片组是正常的,

网友:
是英特尔的应该是北桥那的问题吧

网友:
饼哥都这么淡定,看来问题不一定在哪里啊,新款机器的资料是在是太少了,是不是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是否正常找个同样DDR3的板子对比下就知道了

若找不到同样板子对比呢?

网友:
您这是还没有检测到内存

网友:
灯亮的是正常的,我遇到过纠结好久,刚好遇到一个3代的 只亮这几个灯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还是查一下电压和AD线阻值,不能猜呀

网友:
这灯亮的看似不正常啊...

网友:
这几天给cpu坏的害得走了不少弯路。
现在一定要先确定cpu好坏才弄其他的。

网友:
换U试试

网友:
换CPU试试!今天休了一台I7 电流不过内存!换个CPU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机子应该没过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