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p7h55-M 代码1D 60

楼主(2013-10-10):
ASUS P7H55-M   REV 2.01g
故障现象:CPU i3-530 内存金士顿2G DDR3
开机检测卡显示B8 F8    ;A0 80 ;1d 60
不装内存的情况下检测卡显示B8 f8; FF FA
bios刷过了,内存1脚0.75V  118脚2.9V218脚 2.9V ;118脚跟119脚对地阻值相同
此主板的前面面板USB插针少来6脚的小元件  已经拆下来了 。请教高手这个问题应该从何下手检查

网友:
内存没过吧

网友:
118脚应该3.3V才对啊,怎么才2.9V?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CPU因为手上没有  所以就没换过CPu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别人维修的这个主板确实应该有3.3V 但是我测量就只有2.9V  不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118脚应该会连一个钳位二极管的2脚,A7之类的,内存槽附件,找到以后测量一下,看会不会是这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8脚应该会连一个钳位二极管的2脚,A7之类的,内存槽附件,找到以后测量一下,看会不会是这个二极管坏了

嗯  试试后再给给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8脚应该会连一个钳位二极管的2脚,A7之类的,内存槽附件,找到以后测量一下,看会不会是这个二极管坏了

拆下那个二极管问题依旧,电压还是没上来

网友:
就是内存的电路导致的问题吧

网友:
找个cpu换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下那个二极管问题依旧,电压还是没上来

图上那第一个芝麻管右边的那个472排阻检查一下,其5脚为S_SMBCLK,6脚为3V上拉,7脚为S_SMBDATA,8脚也为3V上拉,现在你板上这两个都是2.9V,很怀疑它性能不良,如果有条件直接换掉再看。当然那两个芝麻管也很重要,也检查一下吧。

网友B:
确实是内存不过

网友:
cpu没问题.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内存不过

有示波器没   量下看S_SMBCLK   S_SMBDATA  看有波没 内存看排阻 有波没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S_SMBCLK   S_SMBDATA ,看是否有波形

网友(2013-11-29):
引用 网友A:
图上那第一个芝麻管右边的那个472排阻检查一下,其5脚为S_SMBCLK,6脚为3V上拉,7脚为S_SMBDATA,8脚也 ...

好板的正常电压为3.3V  故障板的电压为 2.7V   内存对应引脚SCL SDA对地阻值相同 238脚电压3.3V 我手上的板子跟你发的图不太相同 但是我找到了你说的472电阻跟238脚相连  电阻也换过 芝麻官也换过 问题还是没解决 示波器没有测试

网友:
貌似VDD电压不够。借个电压试试

网友A:
搞晕了,238脚和118脚对应SMBDATA和SMBCLK,都应该是3.3V,你说238脚有3.3V,那是不是只有118脚是2.7V,还是SPD电压是2.7V?

网友:
换CPU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晕了,238脚和118脚对应SMBDATA和SMBCLK,都应该是3.3V,你说238脚有3.3V,那是不是只有118脚是2.7V,还 ...

只有118脚是2.7V 238脚是3.37

网友:
CPU换过了 内存也换过了  电源什么的都换过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118脚是2.7V 238脚是3.37

额....钳位二极管换了,上拉排阻换了,两个芝麻管换了,那就只剩下电源管理芯片ASP0800了,它的4、5脚连SMBCLK和SMB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钳位二极管换了,上拉排阻换了,两个芝麻管换了,那就只剩下电源管理芯片ASP0800了,它的4、5脚连S ...

这个东西就好找了!!!只有走淘宝这个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钳位二极管换了,上拉排阻换了,两个芝麻管换了,那就只剩下电源管理芯片ASP0800了,它的4、5脚连S ...

你有电路图么?活着是点位图

网友:
点位图是P7H55-M PRO的,应该差不多 P7H55-M PRO 1.01,

网友:
2.9V不行,

网友:
这里也有一块  内存主供电只有2.7V  查不出原因  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楼主要是解决了  请回复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