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C.G41H D3 V23的挡在开机LOGO

楼主(2013-10-10):
现在想求这个主板的BIOS.我在网站上搜索,说这板的通病是声卡挂了,我将声卡取下,依然如此,又将网卡取下,还是一样,怀疑是BIOS的问题,想求这个BIOS,多谢

网友:
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型号的?

网友:
你看一下诊断卡停在什么码上面。

网友:
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型号的
你是指主板还有另一个型号?还是BIOS?

网友:
诊断卡停在383F上,可以显示,但是开机LOGO,按DEI没有反应

网友:
换南桥
能分析一下吗?要不要先刷BIOS试试?

网友(2017-06-22):
都是这个毛病  不是BI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