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 开机 到0.2A左右 掉电

楼主(2013-10-10):
看论坛 说这机器 是通病 没CPU 供电  芯片TPS51620   大体测了下 确实是没CPU 供电 直接换掉 开机电流上到 1A 以上 刚想好了 结果大短了 反复 开机都是短的  想问下 是不是 芯片没焊好 还是焊坏了 还是别的地方烧了  想着上来问问 在动手的 请各位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大短?是不是19V短了?查下CPU供电旁的MOS管吧

网友:
还是检查你焊过的地方。

网友:
正在修这台机器,也是进水了,触摸板位置,清洗好了,自动上电,电流0.1左右就停电重启,反复。。。

网友:
管子,上管,cpu的

网友:
对 检查一下之前动过的地方 估计自己搞短路了

网友:
烧鸡很危险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