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01G开机不显小修偶记!!!

楼主(2013-10-10):
大家好,今天拿出一个很早修的机子,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

【机器】
方正S4101G

【症状】
开机不显,怀疑灯管不亮

【过程】
拆屏幕检查高压条各个输入针脚电压(VIN19V1,2脚,ON3.3V3脚,GNDOV5,6脚),结果发现1,2脚的VIN电压无待机,开机也无电压,3脚的信号也无待机3.3V,但是开机后有电压,然后又测量了旁边的保险也是正常的,因此推论应该不是屏幕问题;
于是决定拆板,查看屏幕接口旁边的情况,结果一检查,发现保险正常,但是旁边的L1电感有明显的烧坏现象,于是测量------是坏的!最后测量了周边的元器件均无损坏,于是决定拆了L1,跳个线,最后,开机测试,屏幕正常显示了!

网友:
这种供电不应该叫待机电压吧。。都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以后改改叫法,,无主供电  无开启信号

这个电压是公共点的电压吧?

网友:
如能开机不显,那也得看看电流上到哪里,有没有暗影。。。?上去就拆屏?幸好找到问题。。。?

网友:
说得以为是3 5V那的问题似的

网友:
还有图片拍的太模糊了,根本就看不清楚!

网友A:
呵呵,有道理,要是遇到了桥工也许早把显卡干了,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道理,要是遇到了桥工也许早把显卡干了,O(∩_∩)O哈哈~

高压条各个输入针脚电压(VIN19V1,2脚,ON3.3V3脚,GNDOV5,6脚)   仔细看看楼主的内容。。。没听说高压条上还有公共点电压的。。虽然是公共点供电。但是不能叫公共点了。

网友:
lz细心那,细心是关键

网友:
此19V是受控的,不能叫公共点电压

网友:
修好就是真理,经验是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