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三星RV415 BA41-01532A 01533A 01534A图纸、点位图、BIOS

楼主(2013-10-10):
CPU:EME450GBB22GV
GPU:216-0809024
PCH:218-0792006
EC:MEC1300

RV415 BA41-01532A BA41-01533A BA41-01534A AMD BIOS.rar

RV415 BA41-01532A BA41-01533A BA41-01534A AMD MP1点位图.rar

RV415 BA41-01532A BA41-01533A BA41-01534A AMD.rar

网友:
这图纸来得不易。

网友:
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截个框架图出来看看啊

网友:
你下载来看看就知道了,公共点待机18.5V,触发后变成了16V,电压被拉低了,查了下隔保没发现什么问题,各电感供电都正常,电流跑1.2A左右不显,显卡,EC,桥也换了的,上诊断卡能跑码,卡53不动,还有不知道ADT3_SEL#是什么信号,从充放电芯片发出,给EC、隔保、显卡。用适配器加电池并触发,发现充电电流会间断性的断开和开启,有谁能帮我分析下?

网友:
公共点拉低了,隔离保护前面有没有被拉低呢?

网友:
这下下来要好多分哦故障修好说一下了

网友:
就从公共点拉低入手

网友:
留个名  需要再下

网友:
隔保前(适配器插头位置电压)都被拉低

网友:
这下载下来  得多少金币啊 !!!   不过还是非常好的   收藏喽

网友:
那个是bios?那个是点位?那个是图纸呢?楼主标清楚就更给力了。。。

网友:
哪个是图纸啊?全下吃不消啊

网友:
分卷 太多

网友:
全下都受不了啊,这么多分

网友:
我只想要点图,能标出来就好了,这么多太乱了

网友:
这么多包啊。。。。。。

网友:
怎么下下来打不开啊

网友:
怎么那么多下载的!!!!!!!!!

网友:
建议不要下载1的两个文件,它们是CAD.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