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如何飞一个USB插口,如题

楼主(2013-10-10):
突然对这个问题很喜欢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请各位维修的师傅们给点条明路吧,虽然师傅们告诉我跟你们没半毛钱关系,但是人间自有真情在,麻烦各位了

网友:
按红白绿黑线接 先找地线 ,哪另一头就是5V了,接红线。

网友:
难道你师傅不教你?

网友:
。。。。。。。。。。。。。。。对着飞不久好????、、、、5V 数据线两根 接地·

网友:
对着电路图飞线,VCC 数据和接地

网友:
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
你是要再接个USB接口是么?  5V  USB- USB+ GND找到对着连就好了啊,没什么好难的

网友A:
供电,接地,数据,对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对一的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看图纸,南桥应该发出好多usb信号线,然后找出在哪,在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图纸,南桥应该发出好多usb信号线,然后找出在哪,在就好办了

谢谢 暂时还看不懂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接地,数据,对应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嗯,不知道怎么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