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暗屏,特殊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10):
联想G450一台,故障暗屏。同行拿过来的,说换了屏和屏线还是一样,问下能不能搞,收费多少。心想既然你们都搞过了,收费自然要高点,就报价280.同行心里肯定不好受,呵呵。管他呢!
一番较量后同意维修,拆机开工,祭出图纸

2,4pin 19v正常,1,3pin 3.3v正常,7pin 3.3v正常,9,11pin,3.3V正常,13pin dispoff#没有电压,看来问题在这里了。呵呵!
追此信号线路到图2

R762的1端有3.3v电压,2端没有,断开R762测量是好的。D23经测量1端是短路的,BKOFF#没有电压出来导致dispoff#电压不正常,追查BKOFF#直接到EC,更换EC后,正常!开机屏显示了,280元到手。

网友(点评):
那个同行太屎了,这样的问题还查不出来,估计是个不会看电路图的主

网友A:
不知道拆掉D23什么后果。哈哈。如果没问题。节约成本啊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拆掉D23什么后果。哈哈。如果没问题。节约成本啊

拆掉D23就休眠不了了

网友:
是啊这不换EC拆D23就收钱了,这样是不是开机屏一直都亮着了

网友:
休眠应该是行的。因为休眠了过后19V电压没有了。显示器肯定就关闭了。只是EC控制不了显示屏的开启和关闭,比如电源设置里有合上盖子的操作。还有待机功能可能关不了显示器。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吧,如果总是3.3V是不是,合上盖子,屏也总是亮的。。。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接拆二极管了,还省了成本,反正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D23就休眠不了了

休眠不了就不休眠了 这样不是更快 更好    这个好像就是应为休眠才出的事  对不?

网友:
就一个信号坏了换掉EC太浪费了、直接断开二极管用亮度调节的3.3V当开启该多好了、那样既简便有省事省时间、直接就秒杀了、你认为了

网友C:
维修不是这样的,应该更换EC,这样更好点,保持原来的功能不失效,不要为省钱图方便

网友:
同行下次肯定不找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是这样的,应该更换EC,这样更好点,保持原来的功能不失效,不要为省钱图方便

恩同意 要有原则 维修不能光为了挣钱再说你弄得别的问题出来 顾客也不一定同意

网友:
那样可能就不能休眠了,,,

网友:
看来上家算不上同行,只能说是外行,收他280合情合理………

网友:
楼主1、3和2、4的电压搞反了吧。

网友:
维修不是为了赚钱是干嘛,再说要是客户不同意那再弄一次不就行了,不就多拆一次机嘛!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个人感觉收了280应该换掉EC,如果收不起价拆二极管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是这样的,应该更换EC,这样更好点,保持原来的功能不失效,不要为省钱图方便

我也同意,不过能达到原来的功能又不用换EC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