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屏背光开启信号是哪个?

楼主(2013-10-10):
(图片)

网友A:
28脚吧。。不对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脚吧。。不对请指正

28脚亮度调节

网友:
35脚吧。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35脚   求解?

网友:
28脚英文亮度的意思

网友B:
39  40  Back light   直通高压条!

网友:
27脚,不对末拍砖

网友C:
亮度调节跟背光开启是在一起的、你说28pin是亮度调节那27pin就应该是开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亮度调节跟背光开启是在一起的、你说28pin是亮度调节那27pin就应该是开启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是背光开启,可是上电后测不到电压,不知是不是就是这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是背光开启,可是上电后测不到电压,不知是不是就是这的问题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27、28pin都没有电压?

网友:
还有LCD_CBL_DET#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待机的时候就有3.3V的电压,查图是连到EC的,LCD_TEST也是连到EC的,个人感觉LCD_TEST这个像是背光开启,可是看字面意思又不像,有没有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
图纸附上: DELL1526 4W001

网友:
27,这个也许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27、28pin都没有电压?

是,这俩个脚上电后都没有电压,LCDVDD也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这俩个脚上电后都没有电压,LCDVDD也没有电压,

你机子根本就没有显啊、你查这里干嘛了?

网友B:
LCD_CBL_DET#    lcd close back light  detect   背光关起  合上盖子待机用到

网友:
27、28这两脚阻值你量一下、还有你看连到哪里去的、你现在屏供电也没有、你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机子根本就没有显啊、你查这里干嘛了?

开机后屏幕有显示的动作,就是快要显又没显的那种,看电流跳变貌似正常了,内存上也有波形,集成显卡,北桥也换了,BIOS也刷了,故查这里,发现没有屏供电和开启,觉得问题像是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机后屏幕有显示的动作,就是快要显又没显的那种,看电流跳变貌似正常了,内存上也有波形,集成显卡,北 ...

屏供电没有屏根本就不会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没有屏根本就不会显示

你的意思是屏供电是要在接上屏后才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屏供电是要在接上屏后才出来的?

戴尔的机子屏上面基本上有码片的、LCD_TEST这个信号就是检测屏的
NB_PWRGD、LVDS_DIGON这两个要是高电位LCDVDD才正常

网友:
最好确认主板已经跑到屏显的时序,接个外接试试,很好确认的,如果外接显示了,那再来看屏这边的问题

从图纸上来看,首先要有电压,就是LCDVDD,是受LCD_ON信号控制的,再看看时序进行查找

网友:
太明显了就 是27脚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LQW520 -4 严禁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机子屏上面基本上有码片的、LCD_TEST这个信号就是检测屏的
NB_PWRGD、LVDS_DIGON这两个要是高电位 ...

检测屏的话应该是通过25 26俩条I2C总线来检测的吧,如果LCD_TEST是检测屏的,那么背光开启又是那个脚?

NB_PWRGD、LVDS_DIGON这两个要是高电位LCDVDD才正常 ,这个是正确的,现在的情况就是NB_PWRGD为高,但是LVDS_DIGON为低,而LVDS_DIGON来自于北桥,北桥已经换过了,D26 第2 PIN的阻值也正常,不过U61的第2脚LCD_ON也为低,而LCD_ON来自于EC,明天不行了换个EC试下吧,程序我已经刷过了

网友: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是不是DELL的屏必须要检测到屏才出屏供电,还有LCD_ON和LVDS_DIGON这俩个信号为低是不是也和检测不到屏有关联,现在重点怀疑的俩个地方就是:一个是EC,一个是屏码片程序,明天上班了搞下看看,

网友E:
27  28  这两脚的控制应该是由EC完成的吧  我没有看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测屏的话应该是通过25 26俩条I2C总线来检测的吧,如果LCD_TEST是检测屏的,那么背光开启又是那个脚?
...

LCD_TEST这个信号不是检查屏的、我记错了、不好意思、I2C总线是显卡跟屏通讯的、有一根不正常就会灰屏、你现在还不用管这里、你现在外接正常不?U42的第3pin你拉一个3.3V过去做开启你看看屏会不会有显示、这样的话屏供电就出来了、屏就会有显示至少你可以判断出北桥有没有换好、要是换好了屏一定会有显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CD_TEST这个信号不是检查屏的、我记错了、不好意思、I2C总线是显卡跟屏通讯的、有一根不正常就会灰屏、你 ...

我曾经用镊子直接短接U42的1、2脚,好像没什么变化,这个的外接客户说原来好像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7  28  这两脚的控制应该是由EC完成的吧  我没有看图纸

是的,由EC来控制的

网友:
那就给个3.3V看看屏幕想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用镊子直接短接U42的1、2脚,好像没什么变化,这个的外接客户说原来好像就是坏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北桥到底有没有完全工作、从以上信息来看我个人觉得根本没有到显示那一块、再换一个北桥试试、你现在的故障跟客户送来的时候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北桥到底有没有完全工作、从以上信息来看我个人觉得根本没有到显示那一块、再 ...

北桥应该是工作了,要不然内存上也不会有波形吧,应该是过了内存了,之前拿来后看电流跳变也好像正常了,测内存上有波形,所以判断是不过显卡,就换了个北桥,换完后和原来好像差不多,原来没有注意到开机的时候屏会有一瞬间不明显的变化,后来才注意到的,但绝不是暗屏,所以就围绕屏的工作条件查了

网友:
北桥GMCH_BL_ON这脚应该也不正常吧、这脚应该是跟LVDS_DIGON 这脚一起发出的、前者发给EC  GPIO引脚、EC接到此信号LCD1接口的27、28脚才会正常、后者是给U42开启的、去开启屏供电电压的、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你现在跟客户送来的时候故障是一样的

兄弟、不早了、明天再弄吧

网友:
其实可能是高压板的事

网友:
外接有变化不

网友:
如果有就不是高压板的事

网友:
这积分赚得还蛮快的哈哈

网友D:
兄弟所言甚是,"北桥GMCH_BL_ON这脚应该是跟LVDS_DIGON 这脚一起发出的、前者发给EC  GPIO引脚、EC接到此信号LCD1接口的27、28脚才会正常、后者是给U42开启的、去开启屏供电电压的"、以上观点完全赞成,GMCH_BL_ON这个信号北桥确实也没有发出来,难道北桥换的还有问题?我先查下北桥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吧,谢谢兄弟不厌其烦的答复!

网友:
听你说的,应该是暗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_CBL_DET#    lcd close back light  detect   背光关起  合上盖子待机用到

英文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39  40  Back light   直通高压条!

我同意这个判断

网友:
28脚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所言甚是,"北桥GMCH_BL_ON这脚应该是跟LVDS_DIGON 这脚一起发出的、前者发给EC  GPIO引脚、EC接到此 ...

你说内存上面有波那只能说内存过了但卡在了集成显卡那里、所以你重点还是放在北桥那边

网友:
28脚一起开启的

网友:
给个3V电,直接加到,看加到那个脚背光亮

网友:
个人 感觉是32脚 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内存上面有波那只能说内存过了但卡在了集成显卡那里、所以你重点还是放在北桥那边

北桥所有的供电都查了个遍,没发现异常,北桥复位也正常,时钟没有查,应该没什么问题,换了个DELL的屏,现象一样,排除屏码片,接下来重点就放在北桥本身和屏线上了,没有一样的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