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3-10-10):
今天收到个宏基长城产19宽液晶显示器,收到机器开机无显示灯不亮,有时候灯亮闪没有显示,拆开测量5V,12V电压抖动,又是一个抖动的,因为前面我发了几个关于电源板输出5V和12V抖动的帖子,今天想又遇到难题了,在之前遇到的这个问题所更换的东西,今天想不用更换了,更换也没有用的,因为长城的电源板很容易坏电容,但是这个机器电容一个没有坏,以前也遇到这个电压抖动更换所以电容的没有用,今天又不死心就更换了,结果吓我一跳,竟然好了,哎有时候问题想太复杂走弯路了,不过今天算我运气好

网友:
这样的机子也还是有好多的LG里面还要多点哦

网友:
没鼓包但是容量下降

网友:
LG机器里面这个问题我也修道过,更换电容没有用,LG机器是有时候可以显示,放一天到第二天开机就不行,负载能力差,我没有修好遇到几台LG这样的问题了,换电容没有用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大费周章的搞了一通,最后实在搞不好了  打算让客户换板了  最后想了想还是把电容换了试试  谁知道 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换OK的算你走运,但是大多数好像不行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瀚视奇那款HH251就是,故障一样,电容没股,电视换完就好了, LG.,MAG ,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遇到过同样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说的这个宏基显示器换电容的,问题没有解决,今天返修了,还是不行,电压抖动,带负载能力差,又修了一下电源部分,明天再测试测试

网友:
有结果了吗?发出来共享下。

网友:
机器修好了,就这个电容问题解决OK

网友:
有时间换电容的确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不管电容有没有鼓,特别是HPC的机器. 不过有时候也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