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 待机0.10

楼主(2013-10-10):
测3 5V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3 5V待机芯片TPS51020芯片待机发烫,以前也遇上一台不是芯片的问题。没图纸点位图不知从那下手了 5V线性对地也正常

网友:
后级存在短路,将后级一级一级的拆除,
拆到哪一级芯片不发热了就是哪一级短路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的吧

网友:
百度查该芯片的引脚定义   看看电压正常不   这个应该不是太难修的 芯片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哦

网友:
有可能3V转3V或者5V转5V有短路。有图纸就好了。没有图纸那就清线路呢。在测小电感的对地阻值了发现有短路,就用烧鸡法来找出引起短路的元件取而代之。

网友:
没有图纸哦,后一及要怎么区分

网友:
仔细测一下转换管 看有没短路的 烧机

网友:
楼主看这帖子,你就知道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2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