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 掉电

楼主(2013-10-10):
今天来了一台海尔T68D,华硕代工的本本,,拆机大致量了一下没有发现短路之类的。接电源待机0.02触发到0.6几马上掉电,掉电瞬间量了一下个个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此几是单桥的,不上U电流上到0.4也瞬间掉电,论坛上也找不到这个图纸,不知如何查了,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图纸难找啊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温控电路  关键信号

网友:
只能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应该有短路或者分组桥供电有问题。

网友:
intel的吗?看看主板有异常发烫的不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是CPU供电,一加热就行。。。把供电全部换了了是不行

网友:
这个是不是独显啊  我碰见过一次是显卡不好

网友:
估计是通病了,我手头也一台一摸一样的故障。也在查原因当中!

网友:
我这里需要图纸,现象基本相同,我的是 电流到0.5多掉电?谁修好了指点一下 也是所有的供电出来了,bios刷过 了

网友:
    这机子有通病吧

网友:
T68D通病,附加图纸 附BISO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6185-1-1.html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会不会是缺二级电压

网友:
有可能有短路

网友:
看是不是掉件

网友:
温控也有可能

网友(2013-11-23):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是屏幕背光不亮。换高压条也是。现在在找图纸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谁修出来 亮一下眼是什么问题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