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楼主(2013-10-10):
前几天接了台联想E43L的本子,开机电流到0.58就不走然r后就掉电了不知道从何下手
本人是个新手请大虾们帮我下

网友:
电路图我现在还看不懂

网友:
不着急都是从不会开始的

网友:
你先测PL14   PL15  PL7 这些电感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若无短路。然后测PL14   PL15  PL7 这些电感有没有瞬间电压。测PL14   PL15  PL7电感对应的电源管理芯片的瞬间有没有HWPG  3.3V电压。若哪组无HWPG则修哪组。查芯片的条件和外围元件和BST的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TON电压有没有。开启芯片的供电脚有没有电是不是有断线这些问题等。

网友:
你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