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破解长城网络还原大师2009

楼主(2013-10-10):
计算机安装了长城网络还原大师,并且有密码,现在密码不清楚,而现在系统又出现了问题,无法安装系统,现在怎么办?BIOS设置了密码访问不了,把主板电池放电也不行.求大师指点...................

网友:
硬盘换到其他机器上弄下子就是鸟

网友:
毕竟是软件,断网破解

网友:
再问一下,不是硬件卡吧?是硬件卡直接拨了

网友:
不好意思,不是硬件卡吧?是硬件卡直接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