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交流

楼主(2013-10-10):
台式机主板,故障为开机反复重启,怀疑电源功率不足,换电源,还是反复重启,测各个电压正常,时钟复位电压时高时低,换CPU故障依旧,手摸各个IC,网卡声卡,网卡温度略高,有点热呼呼的,但不确定,偶然一次开机进入系统,插上网线网卡灯不闪烁,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网卡驱动正常,但是网上邻居没有本地连接,一会后自己黑屏,重启不稳定会不会是IO呢,先换个IO,结果开机直接进系统,测机的时候又黑屏 ,看来不是IO,怀疑网卡似乎不良,拆掉测机,机器正常了,拆网卡的时候一起换 一个实时晶振,后来从料板拆了一个网卡芯片换上后OK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开机有网卡。重启一下又没有网卡的。还有被雷打坏的网卡(有本地连接,插上网线无反应)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好像没有表量哦~~··量网卡旁边电容的阻值就知道网卡是否短路了

网友:
我也什么时候能学成手摸排查大法那可就NB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网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