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般的 普通路由器 怎样连接交换机

楼主(2013-10-10):
一般的 8口路由器 怎样连接 2台 2层 H3C SOHO-S1008A-CN交换机 比如电信网
路由器

网友:
应该插上就能用

网友A:
不太懂,顶一个

网友:
先把路由器设置好,电信的外网网线插到路由器的WAN口,交换机直接插到路由器LAN口上就好了哎

网友:
电信的外网网线或猫输出线.插到路由器的WAN口,把路由器设置好,路由器1.2.3.4.5.6.7.8任一口输出.接交换机输入端即可

网友:
交换机随便插 无个数和层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