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NVIDIA G73GL在Win7系统里运行不了3D游戏,换了XP就可以玩3D,为何?

楼主(2013-10-10):
显卡详情
显卡名称  NVIDIA G73GL
显卡厂商  英伟达
显存大小  256 MB
内核名称  NVxx
内核频率  401 MHz
显存频率  398 MHz
驱动版本  6.14.13.0783
WIN7运行不了2D、3D游戏!换了一次安装WIN7 64位的,但是连2D游戏也打不开,后来又装了XP,3D游戏才可以运行~
这是为啥啊?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很明显WIN7没装显卡驱动嘛

网友:
驱动没打全吧??~

网友:
看你那块显卡不怎么样,我想你的整机也不是很高端,那你用什么WIN7嘛,就用XP不是多好的!

网友:
显卡坏了也是这样呀

网友:
帮顶拿金币走人

网友:
WIN7的时候要上下驱动吧

网友:
驱动 没打好

网友:
驱动装好没有?显卡

网友:
同意驱动没装好!或者没装!WIN7下显卡不装驱动跟装了驱动看着一样!(桌面)

网友:
win7 驱动要打,连驱动都木有 怎么玩游戏 网页都卡

网友:
用 GPUINFO 看真实型号 然后在 WIN7上驱实际型号  最好上原版

网友:
下载个驱动大师   安装个驱动试下

网友:
一:因为win7一般都自带驱动,现在很多装win7的都不再另加驱动,有时某些显卡与自带的驱动不太配合,可以另外再补厂原上海驱动。二:游戏不兼容win7,可以右键游戏启动图标选择兼容xp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