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进水维修

楼主(2013-10-10):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T60机器,说是不开机。接电源待机电流为0.002A,看来待机没出来,拆机一量,主板任何电压都没出来。仔细检查主板,发现以前进过水,有些地方腐蚀了,首先清理腐蚀处,放烤箱烤一会取出,量电压还是没有。于是找图纸点位图,点位图没找着,找到了位置图,也可以用。 测U41,MAX1901供电脚无供电。直接测总保险F2正常,于是测保护隔离Q34,经查输入级有19v,输出级无电压,Q34处于截止状态。 查图纸发现Q34控制级受制于DISCHARGE和-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经查这两个信号均来自U61。测U61的1脚DISCHARGE低电平正常, 查U61的52脚-PWRSHUTDOWN也为低电平不正常,再测57脚VREGIN20没电压,直接找VREGIN20来源,发现断线了,立即飞线, 接电,只见电流一下跳到了1.2A又掉到0.068A,在这同时发现5V电感处一个二极管烧坏了。此时测主板发现3V,5V,1.5V都出来了,看来待机电压正常了。 查图纸得知这个D32二极管是VDD15的升压电路,而这个VDD15电压很重要,从料板上拆了个二极管换上,依然烧坏,说明后极有短路。查VDD15去处,发现去了MAX1901,又去了U61芯片。一路路去找吧,当断开去U61芯片25脚处的C210时, 发现电流上到0.350A,手一摸U61芯片跟触了电一样,啊,好烫!于是从料板上找来芯片换上,又把那个二板管换掉,接电不在烧二极管了,短接键盘接口,电流一路跳变,接屏正常显示。

网友A:
一路顺畅····楼主头像和您的记住很符合,呵呵

网友:
楼主有马甲?同样的文章又有人发,好奇怪

网友:
ibm进水十有八九会断线…

网友:
很迅速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
同样的文章又有人发

网友:
修短路修供电

网友:
呵呵  楼主思路很清晰  不错不错

网友B:
DISCHARGE  和   -PWRSHUTDOWN,我记得书上的是:只要有“-”符号,就是低电平,为什么楼主判断是坏的?能否告诉我下:信号的高低电平怎么判断?

网友(点评):
恩非常对,也就是低电平才起作用,但这个电路中要为高机器才能正常工作,为低时关闭输出

网友:
-PWRSHUTDOWN前面的“-”我的理解是表示低电平有效。再结合电路看,Q79是N沟道管子,G极必须要大于或等于3.3V才能导通,而Q79导通后才能拉低Q34的G极电压,拉低G极电压才能使P沟道的Q34导通,这样保护隔离才能打开,后继才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CHARGE  和   -PWRSHUTDOWN,我记得书上的是:只要有“-”符号,就是低电平,为什么楼主判断是坏的?能否 ...

-PWRSHUTDOWN表示是电源关闭,前面的“-”表示低电平有效。

网友:
给力,这再修,看了LZ的帖子,受益不少

网友:
ibm进水会断线

网友:
思路很清楚,我还要多多学习呀

网友:
一帆风顺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路顺畅····楼主头像和您的记住很符合,呵呵

那就看时序去维修啦

网友:
楼主很专业,维修思路也清晰。

网友(2014-07-17):
IBM的隔保电路很复杂的,这款机器现在修的也比较少了,楼主技术很厉害啊

网友: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网友:
有学习的价值

网友:
直接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