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集成显卡打不上驱动

楼主(2013-10-10):
    本人之前在测试联想B480,来客户拿板子(联想v460),我就点机子进去进系统,声卡网卡都ok, 跑3D进不去,鲁大师压力测试也没法!进设备管理仔细一看没有集成显卡驱动,就用驱动人生5打驱动,打完还是涛声依旧,换官网一键驱动,驱完心想应该好了,结果仍让让人目瞪口呆,再重做系统,驱动精灵都无能为力,心想见鬼了!
  然后求救才知道开机F2进入bios在Graphic后面的SWIT换成DIS的然后F10保存退出就ok了!突然间发现我好笨啊!

网友A:
这个设置有什么用呢?不设置应该也不会打不上驱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置有什么用呢?不设置应该也不会打不上驱动吧。

不设置有的时候会出现打不上驱动的,有的机器不设置还会导致不亮机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置有什么用呢?不设置应该也不会打不上驱动吧。

我都打驱动打了半天都没打上,你说有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设置有的时候会出现打不上驱动的,有的机器不设置还会导致不亮机的都有

我那个打上去就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打上去就是暗屏!

你装XP还是WIN7?

网友D:
修机就这样,找到问题,一分钟解决的事,找不到,脑壳想烂也想不出问题出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机就这样,找到问题,一分钟解决的事,找不到,脑壳想烂也想不出问题出在哪!!!

呵呵,是啊!

网友:
双显卡,唯有win7

网友:
呵呵,遇到过,当时也试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置有什么用呢?不设置应该也不会打不上驱动吧。

它会禁止集成显卡运行,所以打不上驱动!

网友:
好方法  学了一招   以后打不上驱动旧这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