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哪里错了

楼主(2013-10-10):
2个都是水星的的哦 这是主路由
这是桥接用的路由器
电脑可以获取到地址 因为桥接用的路由器dhcp关了 所以可以理解已经从主路由获取到了地址了 可是ping不通192.168.1.1 收不到任何数据 求高手指教下 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0-12 15:46):
改桥接路由器的IP没影响啊 都与主路由不冲突啊

补充内容 (2013-10-12 15:47):
获取到了地址后     192.168.1.1打不开 192.168.1.190打得开

补充内容 (2013-10-16 21:13):
已解决 换了个迅捷的单天线完爆3天线水星  水星桥接有问题

网友:
顺带问个问题 电脑如果直接用无线ping主路由延迟这样
桥接过来会有好么?

网友A:
无线PING路由出现延迟是正常的。。
8MS以内都OK,如果100以上肯定是有电脑在上传。

还有就是桥接的路由在我这边都是拿来当AP用的,没插过网线,不好做判断。

网友B:
桥接的路由最好把ip调到另一网段,关DHCP,还有就是网线不能插到wan口,按理说只要DHCP到了就应该能ping通网关,看是不是路由设置了防火墙了。

网友C:
你可以把主路由器当作就是外边过来的网线,而从路由就是你家里的路由器。。。所以,你的从路由器得有个ip,而这个ip就是你家里电脑设备的网关!所以你ping不同1.1是对的...

网友D:
如果第二个路由接WAN口的话,那最好把第二个路由的网段改下,如果不接WAN口,直接接LAN口的话,那给副路由加个主路由下的IP地址,然后地址池改下(防止IP冲突),然后副路由直接当交换机用。。就行了。。

网友:
看看信道一样不一样!

网友:
为第二个路由器的LAN配置地址:例192.168.3.1。用这个地址登陆路由器,关闭DHCP,就可以了

网友E:
方法一:第二个路由器的WAN不接,LAN配置地址如:192.168.8.1等,DHCP关闭。
方法二:第二个路由器的WAN接进线,LAN配置地址如:192.168.8.1等。DHCP开启了。WAN配置为第一个路由器的IP地址动态静态都可以,DNS与第一个路由器的DNS一样。连接第二个路由器电脑的IP就是192.168.8.*。

网友:
这些天我给公司装的路由器,是迅捷300R的由于断电,设置的信息老是丢失,必须重新设置,是什么问题所至……

网友F:
公司  装   迅捷  家用  路由器    弄死你   你不知道  真个  企业级的  路由器   ???

网友:
你把路由器的IP地址改为192.168.1.100了,哪里来的192.168.1.1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公司  装   迅捷  家用  路由器    弄死你   你不知道  真个  企业级的  路由器   ???

是不 是固件坏了

网友:
这样桥接的网路有问题的 建议用路由器串接 会好一点啊

网友H:
最不喜欢水星路由做桥接,做好后都感觉得很别扭;做桥接还是感觉TP-DLIK,腾达这种方便,别人按正确步骤一做就能连上,水星做好后,还要担心别的小技巧有没有做,而失败,楼上这个一看就有好几个地方错了;你上百度搜一下桥接都有教程的,还有,水星路由注意一点是,做好桥接后最后要重启一下电脑,要不当时连机很不好连

网友:
把LAN 改一下    默认IP是192.168.1.1  你可以改成  192.168.2.1或  3.1 都可以的

网友I:
付路由器要关掉DCHP!

网友J:
用手动ip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 是固件坏了

那是什么固件  坏哦    是  家用的待机  一般  是  几台   企业级的  就可以  30       200什么的带机量

网友:
你是要搞AP桥接吗?

网友:
还是AP+WDS呢?

网友:
那是路由的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不喜欢水星路由做桥接,做好后都感觉得很别扭;做桥接还是感觉TP-DLIK,腾达这种方便,别人按正确步骤一做就能 ...

还有哪里错了 大神 这是我之前用的 不行我才用同一网段 结果还是不行我再发帖求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PING路由出现延迟是正常的。。
8MS以内都OK,如果100以上肯定是有电脑在上传。

没上传啊 个人理解这就是信号不满都会掉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接的路由最好把ip调到另一网段,关DHCP,还有就是网线不能插到wan口,按理说只要DHCP到了就应该能ping通网 ...

调到8.1试过了 网上建议另类方法不关dhcp网段相同 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主路由器当作就是外边过来的网线,而从路由就是你家里的路由器。。。所以,你的从路由器得有个ip, ...

呵呵 所以ping的通192.168.1.190 怎么也连不上主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第二个路由接WAN口的话,那最好把第二个路由的网段改下,如果不接WAN口,直接接LAN口的话,那给副路由加 ...

哥 我是无线桥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一:第二个路由器的WAN不接,LAN配置地址如:192.168.8.1等,DHCP关闭。
方法二:第二个路由器的WAN接 ...

第一个试了 第二个没洞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付路由器要关掉DCHP!

图片小了 老人家都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手动ip试试看

一模一样

网友H:
我都说了,上水星官网看视频教学最简单易用,这样难说不清的;你第一个路由有二步没设好,第二个路由根本没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说了,上水星官网看视频教学最简单易用,这样难说不清的;你第一个路由有二步没设好,第二个路由根本没 ...

我不觉得主路由还要设置什么 你可能没看懂

网友:
楼主真是瓜西西~。。。你的网关改成192.168.1.190了`/你ping 192.168.1.1 个球啊 ~。

网友K:
你桥接用的路由器你lan口改成192.168.1.190是什么意思啊 ?? 然后你ping 192.168.1.1 这个网关又走哪里来啊 ?楼主自己不会弄就多去网上看看教程 ~。无线桥接是双端路由器都要桥接起来吧,而且你第二个路由器的网关改成192.168.1.190干嘛????你把第二个路由器的网关改成192.168.2.1再桥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桥接用的路由器你lan口改成192.168.1.190是什么意思啊 ?? 然后你ping 192.168.1.1 这个网关又走哪里来啊 ...

我是仿腾达的改法    我只想问个懂点的   用5个路由器桥的     其实只要把桥接路由的地址不和主路由冲突就可以了  地址尽量往后  我桥接腾达的就是这样桥的  网上那种方法你觉得我看不明白吗 那是最基本的  就是不行我才来发帖的      我用腾达的桥接方法是主路由dhcp分配到192.168.0.190后面5个路由器lan口全改成191 192 193 194 195信号稳定 照样桥成功了  水星真蛋疼

网友:
从路由当交换机用,当路由器这样是不能用的

网友:
你是不是想通过二个路由器连接电脑。
第一个路由器按正常设置。再通过第一路由的LAN接口连接第二个路由器的WAN接口。第二个路由器请按路由设置(不要选桥接),在选择网络时,选动态IP;,在LAN接口选择上,IP地址选择:192.168.x.1,(x是指第一个路由器的第三数字,----你这里是1,请选1这个字以外的数字,0-254都可以)。再去选择一下网关:192.168.1.1,DNS也要写192.168.1.1。

网友:
类似192.168.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