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六个等分屏

楼主(2013-10-10):
   今天借一台联想B460机子开机看到相同等分的六个屏,感觉是显卡问题,由于下班时间到了也没去干,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
你想要什么见解?

网友A:
你觉得想要什么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想要什么见解?

你提供的见解

网友:
以前碰到过的, 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显存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要见解吗,自己操作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款不是显卡门本本,要注意点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要不你先刷下屏码片或者换屏试试 这种问题遇见过码片坏的

网友:
遇到过  但不是这个型号   显卡虚焊了

网友:
标准的显卡

网友:
像楼上说的一样,外切看一下,有可能是屏的马片。或者用风枪吹一上显卡看看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在做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分十六个屏的路过 显卡问题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都会出这个问题 逐一排除吧

网友:
基本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屏线可能性大

网友:
这都不用想,很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大

网友:
六个屏这种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显卡坏 好不好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直接加焊就行了 不得行在换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可能性大
屏线没问题!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哟

网友:
显卡问题,不行换显卡。

网友:
你说这个现象是显卡问题,是虚了还是坏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希望有老师指点一二,我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