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3-10-10):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T60机器,说是不开机。接电源待机电流为0.002A,看来待机没出来,拆机一量,主板任何电压都没出来。仔细检查主板,发现以前进过水,有些地方腐蚀了,首先清理腐蚀处,放烤箱烤一会取出,量电压还是没有。于是找图纸点位图,点位图没找着,找到了位置图,也可以用。

测U41,MAX1901供电脚无供电。直接测总保险F2正常,于是测保护隔离Q34,经查输入级有19v,输出级无电压,Q34处于截止状态。

图纸发现Q34控制级受制于DISCHARGE和-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经查这两个信号均来自U61。测U61的1脚DISCHARGE低电平正常,

查U61的52脚-PWRSHUTDOWN也为低电平不正常,再测57脚VREGIN20没电压,直接找VREGIN20来源,发现断线了,立即飞线,

接电,只见电流一下跳到了1.2A又掉到0.068A,在这同时发现5V电感处一个二极管烧坏了。此时测主板发现3V,5V,1.5V都出来了,看来待机电压正常了。

查图纸得知这个D32二极管是VDD15的升压电路,而这个VDD15电压很重要,从料板上拆了个二极管换上,依然烧坏,说明后极有短路。查VDD15去处,发现去了MAX1901,又去了U61芯片。一路路去找吧,当断开去U61芯片25脚处的C210时,

发现电流上到0.350A,手一摸U61芯片跟触了电一样,啊,好烫!于是从料板上找来芯片换上,又把那个二板管换掉,接电不在烧二极管了,短接键盘接口,电流一路跳变,接屏正常显示。

网友:
T60老本子了,修的很顺利,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TB芯片进水 烧坏了呀。 我是最讨厌进不的机子了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的捧场!好东西都应该大家一起分享的嘛,你说对吗?

网友:
楼主 求经验 怎么一上来就没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