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A维修经验

楼主(2013-10-10):
可以正常进系统。
拆机,看到显卡板以前已经加焊过,直接加焊显卡芯片正面两个显存后,可以正常显示。
参考:精锐电器(联想旭日C467A)
这款机子六分屏故障元件判断有个小经验
“标准”的“对称轴”的一般重做显卡即可
“标准”的“非对称轴”更换显存
“标准”的“对称轴”或者“非对称轴”带“毛刺”的需要判断一下显卡和显存芯片,当然一般情况下屏码片虚焊较多。

网友:
加焊显存肯定会返修的,  这机器地球人都知道要换升级版本的显卡才耐用

网友:
这都是小问题

网友:
这个显存是在显卡上面的吗,楼主怎么知道对称与显卡显存的关系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讨论,对了那个显存在显卡的旁边了因为她是英伟达独显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