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数字万用表测电话线网线的电阻值?

楼主(2013-10-10):
   大家好,我是125096论坛的一名小菜鸟。
   我想很多人都遇到过网线或者电话线做完了,用测线仪测都是通的。为什么电脑或者电话连接不上吧。我也在苦苦研究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是电话线衰减或者是网线衰减了。听说都是用万用表来测试电阻值的。不知道是不是正正确的。
   量程在欧姆最小档(200)

   万用表表红黑表笔分别接网线电话线一端。

这个是电话线,测量阻值在2.0左右不知道这个值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希望大侠分享下电话线和网线的阻值一般是多少?比如过了100米的网线阻值是多少?会影响到传输码?

网友:
打条新线拿来测量对比一下就知了!

网友:
这个嘛还真没用万通表测试过!不过一般比较近的线测试通!但是不能用的我都是换线!

网友:
铝丝比铜丝的导电差,要是铜丝的可忽略

网友:
电话线的电阻从盒子出来到电话机不超过600欧为宜,如果有ADSL数据传输,不超过300欧为宜,一般来说够质量的电话线的百米电阻为3-10,双线乘以2哈

网友:
楼上说(诸葛建华 )说得没错,要是铜线电阻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几欧姆
你量的2欧姆还包含了万用表导线电阻。

网友:
线路过大导致的衰减至少2在dB左右   工厂里ADSL直接是8KM直接测试

网友:
网线山上来的,便宜没好货呀,现在为了价格优势,都在省料呢,用的铜包钢,铜包铝,减线径。。。。水很深,还是用牌子货有保障!我给公司用线都是千M纯铜的,单芯0.52mm,一根网线,接一台电脑与一台座机,100米内没问题。

网友:
这个真没有 试过

网友:
我公司线镀银的 500米没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以前都没注意这个,只知道,拉一根164M的网线,能正常使用,就是有损耗!

网友:
建议买全铜的网线或电话线,因为现在有些商家为了节约成本用铜包铝,铜包钢,或者铜包粗铜,这种情况很常见的,正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以前有在电线电缆厂工作过再熟悉不过了。

网友:
三寨技术太强大啦

网友:
这个还真没测过!

网友:
跟线的质量有直接关系

网友:
有人能提供一下具体要多少欧的范围能使用吗?

网友:
导线电阻不计算在内的,如何表有问题,测后减去表笔短接时的电阻也能得到真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