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CPU上管短路,烧机

楼主(2013-10-10):
跟换上管,下管,以及62882 CPU管理芯片,现在现象是自动开机,电流0.75左右,量CPU供电电感无电压,跟换CPU管理芯片,无果,请各路朋友,给点建议,给点思路,

网友:
CPU烧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换了CPU供电芯片,CPU电压出来了还是没出来?如果出来了,很可能是CPU坏了,前天我师傅也修到过一台联想V470C的机器,I3 2代的CPU,电流上到0.6不动!换了CPU好了!!

网友:
测量工作条件不行再换芯片。

网友:
有的U 直接和主板相接的    那不是要换主板了~~

网友:
测一下 看看别的电压都有吗  再测测 供电芯片的条件  细心一点 会弄好的

网友:
确定CPU没坏,把这个CPU换到好的电脑上可以正常工作的,
CPU电压没有出来,如果出来,机器就会开机立马掉电,,

网友:
桥没工作吧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