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搞定一个E40开机密码的机器

楼主(2013-10-10):
接一台E40,故障一长两短显卡报警,给客人报换显卡。两天后显卡到了,小心翼翼的换上
开机,开机出现熟悉的LOGO画面,那个开心,搞坏了4个板子,终于连续换好两台E40显卡。
小小庆祝了一下,熟练的装好机器,通电开机,看到熟悉的LOGO换面就开心呀,咦,怎么出现一把锁呢?
心里那个郁闷呀,好好的怎么就会出现开机密码呢,连BIOS都进不去了。上个礼拜也换了一个E40的显卡
换好久OK,这次也是一样的换显卡,一样做BGA的时候没取电池。怎么好好的就出现开机密码了呢?
论坛里一翻搜索,刷BIOS不行,放电也不行。好像没一个说搞好了这个开机密码的。
妈的,怎么就让我撞上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先最简单的放电试下,吧电池去掉。等了大约30秒,
开机,直接报COMS错误,然后又是一把锁。看来真的不行,断电,把电池装好。习惯性再次此开机,

又出现一个报错,不过还没来得及看报什么错,妈的居然直接就进到滚到条了,好了,实在不敢相信
这样就好了,实在不放心,进到系统关机,在开,在关再开,连续10来次都OK。这才放心了。
这个机器的密码就这样被我搞好了,不过你要问我怎么搞好的,我也不知道。如果你下次出现这样问题不妨按照我这个办法,搞搞,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没遇到过,先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
应该还是RTC部分真的复位了。

网友:
这样也行,可能吗,不是忽悠吧

网友:
楼主多少度拔的啊,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
这是个比较好的经验,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想问下,怎么收藏帖子啊 ,我不知道啊,

网友:
谢谢啊,我知道了,看见收藏2个字了

网友:
呵呵 不会就怎么弄好了吧

网友:
修的很仔细

网友:
瞎猫撞到死耗子了  估计RTC震荡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没看明白,下次希望不要碰到

网友:
如果你遇到东芝那样的老机器的bios密码的话,你可以直接换板了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 不是E40的 记不得什么牌子了 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密码锁 坑啊 多开几次又好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个Z99N 就这样的 ··  找到密码输进去还是不行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