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见到I3的CPU被烧挂!(联想V470C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11):
机型:联想V470C
板号:LA47  HM65+NV独显
故障现象:插上适配器后无待机电流
维修过程:如上所述故障,插上可调电源后,看不到待机电流,首先想到的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或待机电压未产生,迅速拆机测量发现,下图中的两个保护隔离P管(PU3801\PU4001)都烧穿了:

直接更换这两个管子后,没有直接上电,而是再去测量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发现只有50欧,这是不正常的:

刚测量过各大电感阻值均比较正常,本想使出“烧机大法”的,但考虑到这样做会有很大的风险,于是再仔细观查主板上的元件,发现CPU供电有一组上管处烧的发黄(下图中的PU4313铁壳MOS管),

于是取下这个上管,果然发现管子底部烧黑了,测量主板上的G\S极位置阻值,测得为0欧,由此判断出这组供电的PWM控制芯片NCP5911(上图中的PU4301)也挂了,当把PU4301取下来之后,测得公共点阻值恢复到了正常。
    找了个好的NCP5911和相同型号的CPU供电上管换上,下面是换好的图片:

以上元件换好后,心想,既然公共点和各电感阻都正常了,此时不妨插上可调电源试试?果然,插上电源后,待机电流恢复到了0.011,按下开关触发后,电流上的0.6几就不动了,如下图:

此时测的各组电供电电压均正常,在以下图中找到CPU复位测试点,测得CPU复位也有1.05V,

CPU复位有了,按理说CPU应该可以开始工作了,但是在图中找不到ADS#测试点,也就测不到ADS#信号,但在BIOS芯片上也测不到CS#波形。
     回过头去再想想,“刚有一组CPU供电的上管(PU4313)击穿了,但是下管并没有击穿,这样一来公共点的电压就会直接通过上管烧到CPU,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也纯属个人猜想,于是就果断的买了一个二代的I3CPU回来,装上后,果然,开机后电流上到了1.4几,并且亮机了(Lenovo的LOGO出来了),如下图:

总结1〉使用这种铁壳MOS管来给CPU供电的,坏的非常多,而且对于新手来说,这种管子还不太好换,底部容易虚焊,而且这种管子只能同型号代换,如果用其它型号代换的话,必须上管和下管一起换才能正常使用。
          2〉二代I3的CPU坏的也比较多,本人已经换过几个了。
          3〉HM65以上的桥也坏的多(反正我最近修到过几台HM65的桥坏的)。
以上纯属个人维修经验,本人拥有最终解释权,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大家勿喷!看帖后记得加分哦!(不会扣你自己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这种管子,找个8脚MOS管代换是一样的,也不用上下管一起换,只是找8脚管要飞一条线
那个铁壳管子,只要处理好散热,可以用普通的代换的,只换上管也可以,
楼主还停留在双核时代,为什么找不到ADS信号是因为现在是PCH的桥,只有FDI跟DMI总线,不是以前的FSB,总线都改了,ADS#肯定就没有了,说白点,CPU都大跃进了

网友:
抛开性能,i系列cpu也开始走下坡路了,打破了intel CPU不烧的神话

网友:
上管穿了下关没穿时不但烧后级还会烧主控芯片,我也遇过一次,不过多数情况下是下管容易坏,

网友A:
那铁壳子是什么型号啊,可不可以发上来来看看

网友:
19V 电压进CPU   再不烧   CPU 绝对刚刚的

网友:
INTEL的CPU一般不太容易坏的,但这个高电压进了,谁也不能保证了,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见识了Intel CPU烧挂

网友:
I系列的保护隔离电路估计做的不是太好  这种CPU经常见到 尤其是联想的I系列2代的经常发现问题

网友:
联想的B470也很爱坏CPU的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也是但是能进系统就是没法打集显驱动 不过我想反驳一下就是那种铁壳的管是可以用别的代换的 我就是用8个脚的换的好多天了都没问题而且只换了一个上管

网友:
使用最新的技术的是需要代价,可能不成熟坏的太多,消费者买单,烧毁的维修站还不保修,这个机器还在保修内的烧毁的维修站不保修,修过2-3台保内的

网友:
我晕你这样还能赚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铁壳子是什么型号啊,可不可以发上来来看看

一看你就没认真看帖,贴子里都写得清清楚楚!!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楼主很有经验,思路很明确,一针见血,,学习了

网友:
CH才修了一台 G470 CPU坏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楼主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铁壳子是什么型号啊,可不可以发上来来看看

小铁壳是上管  大铁壳 是下管

网友:
英特尔cpu坏的确实很少,AMD的cpu本身发热量高,功耗高,老怀快,不烧自己都烧坏自己了

网友:
我手头还没这个CPU试得

网友:
太给力 啊不错的经验

网友B:
2代的CPU就是个鸡肋啊经常坏,搞的客户老是不休了郁闷

网友:
买个新的笔记本也几千块,花个几百块大洋修一下,还是有很多客户会接受的。

网友:
感觉楼主修机子很简单,高手啊。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也是坏了CPU,换CPU由于客户闲维修费太贵,跟客户商议了一下,用双核B960代换的,速度感觉也漫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代的CPU就是个鸡肋啊经常坏,搞的客户老是不休了郁闷

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供电隔离电路没做好,供电1点几的电压加到了十几伏不烧才怪

网友:
看完了,由于小白,看不太懂,以后会看懂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也遇到过几个烧cpu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连内存一起烧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得考虑CPU的问题了。

网友C:
换这种铁壳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额!

网友:
不错,楼主这个技术NB了。思路的确蛮清晰的。

网友D:
分析很到位这应该是主供电直接加到CPU上了,“罪犯”应该是铁壳管子!不关CPU的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这种铁壳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最好同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很到位这应该是主供电直接加到CPU上了,“罪犯”应该是铁壳管子!不关CPU的事。

确实是铁壳管子的问题,CPU是无辜的。

网友:
就是!这半年的时间我就已经更换了10多个HM65桥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同型号代换

拆的时候也是直接吹下来的吧?

网友:
铁皮管子我还没用八角芯片代换过呢, 那八角芯片能用480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