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7的打印机 装不上驱动 发现新硬件显示1002

楼主(2013-10-11):
hp 1007的打印机  插上连接线  电脑发现新硬件hp1002    电脑和驱动都换过试了   还是不行  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哇  怎么起冲突了  你那原来还有一台打印机啊?不是的话  重新装过驱动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过时1008

网友:
妹的 这台机器是水货机  貌似只好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过时1008

后来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