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保护隔离和自举升压电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11):
拿到主板首先目测,是否有人为过的痕迹,掉件或腐蚀一类的,无发现不良痕迹,接着用万用表打各电感的对地阻值 均在正常范围之内。接上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测量VCC3SW, VCC3M、VCC5M待机均没有,从适配器查起,发现保护隔离管Q34没有导通。
按时序查TB62506发出的DISCHARGE为低、PWRSHUTDOWN#为高,逻辑正常。查到Q79,发现Q79的2脚空焊重新焊好后正常,接下来上电,电流跑到0.27A,有点偏小,说明有欠压,测量各电感电压,测到电感L11时发现VCC1R8A没有出来
    此电压是由MAX8632的PWM电路产生的,测Q43 MOS管,发现VINT20电压已经加到MOS管D极,G极没有电压。说明MAX8632芯片18脚没有发出驱动信号,PWM电路没有工作,查MAX8632工作条件。供电正常 ,SHDN#开启信号正常,20脚BST自举升压没有
查自举升压周边元件,发现二极管D25掉件,找了一个焊上,问题修复,VCC1R8A正常。
大家注意; 自举升压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自举升压电路中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一旦掉件,整个电路工作都不会正常,

网友:
精辟,学习,就是不会分析电路

网友:
电路分析简单明了 支持一下 分析的很不错的 能从简单问题入手

网友:
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不错  维修思路清晰明了 厉害  顶

网友:
写的很明白。

网友:
嗯,希望把 自举升压电路 解释再清晰些,非常不错。 我下在找 升压的电容,如何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