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LM2080W,电源IC型号炸掉一块看不清楚。里面有具体的说明

楼主(2013-10-11):
清华同方 LM2080W,电源IC给炸掉一块,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的
1脚接地
2脚接光耦
3脚 过一100K的电阻接在两个1M电阻的中点,两个1M的电阻两端分别接220V。应该是个过压检测吧?
4脚接120K电阻对地
5脚是空脚
6脚经过一个2几的00的电阻接MOS管的S极,因为这个电阻也烧的看不清字了
7脚VCC供电
8脚经并联的二极管68欧电阻接MOS管的G极。
现在只能看清后面是 上面一排是什么什么A17
                            下面一排是什么什么69CP
麻烦大伙知道的给说下这个电源块的型号是什么。谢谢
找到一份维修手册,根本照不上的。在论坛找了一上,看到是LD7575,我查了一下,也不对呀。
OK了,谢3楼!谢谢论坛!
确认此块为OB2269CP,把烧坏的,OB2269CP
                                                       MOS管用8N60
                                                       6脚接的电阻用220欧
                                                       MOS管S极电阻0.47欧
                                                       Mos管G极的二极管,和电阻并联的

   换后电压老是跳变,换TL431  817,都不起作用。也查不出来哪里有问题了。
  上论坛查了下,说可以用LD7552代换OB2269.换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路过 进来瞧瞧  楼主 这下课麻烦了

网友:
OB2269CP.
SG6841/6842,OB2268/2269 都可以。

网友:
用LD7552代换OB2269.换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sg6842   /41 与ob2269cp电路结构完全一样   成功带换,好像更换后再换个光耦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