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电源管理芯片疑问求助!

楼主(2013-10-11):
如果我把cpu电源管理芯片取掉通电开机会不会烧零件,如果在焊接电源管理芯片时相邻两脚连锡了会不会烧芯片?

网友A:
看你连的是哪两个脚了..一般 都可能烧板..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连的是哪两个脚了..一般 都可能烧板..不用考虑

我现在有块MSlK9N板CPU上管DS导通,拆了测场管没问题,板上DS脚还是导通的,把CPU管理芯片拆了DS还是导通的。这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可以看看 烧鸡哈哈

网友:
看控制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控制脚电压对了DS还通就先换个管看看...换了先不上控制芯片..要是上电还是通的..那就是人品问题...负载跟供电部分直接连了

网友:
一般会影响其他电路芯片。

网友:
楼主。。。在取掉笔记本电源管理芯片的时候是严禁通电的。。至于为什么论坛里多得很。。。

网友:
连了的话会爆炸(除接地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