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CM3主板问题

楼主(2013-10-11):
内存不插主板有报警声,诊断卡跑B1B2B3,插上内存D0,测阻值卡内存电压3.27V.

网友:
你在内存槽上测测,看看电压是多少?
不过内存,查VDimm、DDR_VTT、SMB信号、DIMM_SPD和其他几个控制信号,最后在去打阻值。

网友:
我刚吹了下南桥,可以点亮了,换了个内存插槽才可以点亮的,不知道能用多久,还再测试中,希望高手指点指点,问题到底是处在内存槽那,还是南桥?

网友A:
我吹过了了南桥,测试了一段时间,今天发现电脑会进桌面后自动重启,有时候关机后点不亮,需要放电才能点亮,这个是啥原因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吹过了了南桥,测试了一段时间,今天发现电脑会进桌面后自动重启,有时候关机后点不亮,需要放电才能点 ...

你发现什么信号不对了,才吹南桥?
如果放电才跑,可能是南桥问题,很少有修得好的。
论坛里有这方面的维修贴,你可以搜搜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现什么信号不对了,才吹南桥?
如果放电才跑,可能是南桥问题,很少有修得好的。
论坛里有这方面的 ...

好的谢谢,估计是南桥的问题,要放电后出现CMOS报错恢复初始值才可以进系统。

网友:
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
我觉得南桥方面的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