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寸 暗屏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3-10-11):
DELL20寸显示器 型号没记  故障 暗屏
拆出显示器 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啦
简单 改个高压条就行了 但是发现买的通用高压条的是 10V--32V的
这个是5V的 不适用啊 自能老老实实地维修啦
1 目测高压部分电容没鼓包漏液 也无烧毁痕迹
2 测量电容是否短路 测量到C802 有短路 拆下量电路上还是短路
3 接着网下量 发现 FP801 不通啦 应该是是短路引起 保护烧毁啦
4 拆掉保险 照着短路端量下去 找到Q809  这个三极管 Q808也是一样的
发现 Q809烧毁 拔出 没在短路 找了个K 3702换上 保险换上
电容装上  所有装上 通电 亮啦 至此 修复完毕

网友:
此板高压供电是5V? 你确定?

网友:
是的 量了 标的都是5V

网友:
刚开始也怀疑 但是 标注的都是5V

网友A:
开关管烧毁 造成不通电 对吧

网友:
不可能是5V,短路了,电压不对

网友:
我都 修好啦 电压还是5v 啊

网友B:
兄弟~··你的维修才刚开始~··你会发现还要返修的

网友:
有5V的的吗?

网友:
你们 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难道5V的不存在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烧毁 造成不通电 对吧

是的 兄弟 就是开关管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维修才刚开始~··你会发现还要返修的

我做维修也挺久的啦 加焊桥片返修到是有 修电路什么的 返修率还是挺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维修才刚开始~··你会发现还要返修的

我做维修也挺久的啦,加焊桥片返修到是有 修电路什么的返修率还是挺少的

网友:
不会吧,看电源板二个通道,应该一个5伏,一个十几伏才对啊?、

网友:
真没有啊 它上面都标注的是5V的 没有留下标有12V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维修才刚开始~··你会发现还要返修的

楼主这叫秒杀,,知道么。。。

网友:
显示器 都给客户啦 不然来个背面图 让你们 无法质疑啊

网友D:
维修目的达到,收工!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目的达到,收工!  学习中。。。

是啊 钱都到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地是硬道理!   杀猪杀屁股。。。各有一路,都是搞死为止!  呵呵。。。

对 就是 搞不好 就搞死 搞残 搞怀孕

网友:
这个我真的要学习了,原装高压条用5V供电!不过我也尝试过改联想的LED显示器用通用高压条,输入电压12V过高,致使输出电压过高LED发热严重,稳压到5V使输出电压降低到40多伏,LED发光一切正常

网友:
给力维修 这问题绣着修着有成就感

网友:
5V绝对不可能,你肯定量成驱动板的电源了。供给高压都是12V以上

网友:
修好电压多少就是多少呗,有必要纠结是不是5V这么无聊的问题?

网友:
是啊  不去纠结啦 收到钱是正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做维修也挺久的啦,加焊桥片返修到是有 修电路什么的返修率还是挺少的

你做多久都没用~``场管为什么会坏~``那是因为线圈拖焊~``你有焊线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做多久都没用~``场管为什么会坏~``那是因为线圈拖焊~``你有焊线圈吗?~~`

好了 就行啦 返修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做多久都没用~``场管为什么会坏~``那是因为线圈拖焊~``你有焊线圈吗?~~`

给你4颗星 是同意你的后面半句话

网友:
好吧,相信你

网友:
不对吧,5v?电容都是35V的怎么可能是5v呢?是不是万用表没电了?5v打死我也不信,你说25v这个我信

网友E:
修好了,多观查几天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了。高压供电一般是12
V +5的是供驱动板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多观查几天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了。高压供电一般是12
V +5的是供驱动板上的吧

不要纠结这个啦 显示器已经还给客户啦  不然再量一遍

网友:
每个厂家的设计思路都不同,至于几伏电压只有LZ最清楚了。

网友:
要会修 会说  让别人口服

网友:
高压供电怎么会是5V呢  要量清楚哟

网友:
我修好好几十台显示器,没见过高压电路用5V的,5V是给视频驱动板用的,你可以在跑跑线看看吧

网友:
这种板子不知道修了多少了,看正面电源元器件电路就知道是12V,Q809也是12V驱动,谣言不攻而破~

网友:
这种典型的高压一体板,应该是2组供电,一个5v   一个12v,5v能带得动这么强的四根灯管,那个5v转3.3v的mos一般不易坏的,注意后端是否负载过大或者虚寒

网友:
没注意那么多啊 修好了 就给客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维修也挺久的啦,加焊桥片返修到是有 修电路什么的返修率还是挺少的

高压线圈应该补焊一下

网友:
呵呵,学习一下啊!不过高压线圈应该加焊一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 兄弟 就是开关管挂啦

高压怎么变成开关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压怎么变成开关管挂了

给高压部分供电的 一个三极管 这里做开关作用 没错啊

网友G:
我也看到板子上用的35V电容了,应该是双路供电。
LZ不用再纠结了,以后修到同样的板子,仔细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看到板子上用的35V电容了,应该是双路供电。
LZ不用再纠结了,以后修到同样的板子,仔细测测就知道了。 ...

其实 我没纠结 我是故意的 有争议 才会火吗

网友:
应该是CCFL

网友:
做7-8年的维修还第一次听说5V供电给高压部分的

网友:
我也是头一次见到5V的,学习了

网友:
有两个肖基特管,就有12V

网友:
楼主对电源高压一体板虽有维修经验,对原理还不甚清楚。

网友H:
我修的不太多,从没见到5伏给高压板供电的。

今天听说了,还是没见过。

能给传上个电源板面  照片   就叫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的不太多,从没见到5伏给高压板供电的。

今天听说了,还是没见过。

都早说 客户拿走啦 想拍 早拍啦

网友I:
呵呵 可能是有吧 可能我们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 可能是有吧 可能我们没遇见过

是啊 DELL显示器 其实问题 还是挺多的啊 我修了好多啦 大家 觉得哪种显示器的质量 高 返修率低的啊

网友:
能稳定就好 可以收钱了

网友J:
一般都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都是12V

是啊是啊  我知道啊

网友:
不知道,打酱油中

网友:
一定要细心,幸好没犯其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