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 索尼 KLV-46V200A

楼主(2013-10-11):
型号:索尼  KLV-46V200A 板号:  1-869-027-13

故障现象:LED 亮 不开机
      上个星期接一台二修机,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在上一家修的时候修不了要换板。客户觉得贵不修。拿来我这里的时候一试机是指示灯亮,按按键没反应。看情况应该是待机电路基本正常,拆机一试果然是3.3正常,18v无输出啊。测大电容没有380  显然PFC和PWM 都没工作啊。
    断电,电阻法测重要测试点,测到Q6100和Q6101栅极对地电阻才几欧,断开外围再测IC VGL和VGH 两个引脚对地电阻发现阻值还是不变。到此以判定IC6100损坏,我了解了一下IC6100的价格后跟客户报价并表示要过几天才能修好,他表示价格合理,时间不是什么问题。当天我就订了两块 CXD9841M-H
    四天后才到,我立即装上IC6100试机试了1小时没问题,就将整机装上再试到下午都没问题。打电话让客户拉回去,我还以为完全修好了尼。第二天我店面都没开门客户就在那里等我了!
   客户说还是一样开不了机,我没那么倒霉吧!淘到水货了!!!我拆机更换IC6100一试可以了。试机几个小时都没问题又让客户拉回去。
    特模的  我快关门的时候客户又拉来了!!!见  G  了  我在这里试那么久都没问题。一拉回去就不行了  晚上挑灯夜战分析了一下为什么我一换IC6100就行了尼? 分析了一下是不是其他地方有虚焊而当换IC的时候用热风枪可能吹到了虚焊的地方而接触好一点。为了真实想法,我把电源板全都焊一遍,焊好一试机还真的行了心中大喜试半小时没问题回去睡觉
     第二天满怀期待的来试机有不行,冷静的分析一下当加热电路板的时候能开机而冷机却不能开机这种问题很像是某些元件的漏电或性能变差的故障表现。于是我从IC6100的附近开始加热几个元件试一下机 ,当加热到D6108的时候能开机了。觉得应该是与D6108相连的电路有问题了。顺着D6108差上去是待开机电路和OVP电路最后问题是在OVP电路的可编程精密稳压器漏电。

网友:
这是SONY什么机器了

网友:
修到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一般直接换电源

网友:
索尼 46 寸电源板400多啊大哥啊 !!!我的维修费只收一半 我到现在还没换过一块电源板都是修的(那种板材漏电和烧焦的除外)

网友:
见过431坏,还没见过漏电的

网友A:
LZ,你能把这机器的图纸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网友B:
最后如何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如何处理的,

             换4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能把这机器的图纸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在百度上有   搜资料时 输入机芯一般都有资料